[DCDC] 求推荐DC/DC芯片或者LDO芯片.输入2.8v-3.8v,输出0.4-2.4v.最好带....

楼主(2015-04-21):
一个锂电池供电项目,希望节能.求推荐DC/DC芯片或者LDO芯片.输入2.8v-3.8v,输出0.4-2.4v(可调).最好带关断功能.

电流很小,25ma左右就够了.

网友A:
你邮箱多少?我把IC资料发给你。或是加我签名下的QQ

网友B:
你可以去精工电子或者 TI的网站看看  那里应该会有适合你的IC。

网友C:
输出0.4V~2.4V?0.4V很少见吧,一般内置的参考电压都是0.6V以上吧。
两种方案供楼主评估:1.用低功耗LDO,不过工作时效率低,如果系统是长期运行,电池续航能力看不合适,如果系统大部分时间是待机,就比较合适;2.用低功耗降压DC-DC,效率高,系统长期运行下电池续航能力长,如果系统大部分时间待机,静态功耗方面可能不及LDO(低静态功耗的DC-DC价格贵)
当然如果系统有办法控制使能的话就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