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MOSFET的作用

楼主(2015-04-21):
下图是H桥IC TLE6209的典型应用电路,对于电源引脚Vs输入前的那个MOSFET的作用,小弟看不懂,想请各位前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防电源接反?

楼主:
您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A:
加正电压,这个管子会导通,避免电压损失。
加负电压,它不导通。电压不会加到后面造成破坏。

网友B:
防电源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正电压,这个管子会导通,避免电压损失。
加负电压,它不导通。电压不会加到后面造成破坏。 ...

谢谢!我的意思是想问,这个与防反接二极管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成理想二极管。

谢谢。您能解释得详细点吗?我仿真的结果看不出来优势啊

楼主:
谢谢!这个与防反接二极管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想问,这个与防反接二极管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

导通电压可以很低很低,电压损失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与防反接二极管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导通内阻小,则压降小。假设你用一个10m欧的MOSFET,则10电流时,压降0.1V,损耗1W功率。而如果你用肖特基二极管,假设10A时压降0.5V,则损耗就是5W,很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