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LC2254CDR和TLC2254AIDR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4-21):
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价钱相差2.5元

网友A:
手册里会说得很清楚。

网友B:
区别大了!!
尾缀CD表示商业级工作温度,也就是0~70度,Vos比较大;AID表示所谓车规,-40度~125度,Vos比较小。
不过贵2.5元,也忒不厚道了,换用SGM的吧,不会搞这么花哨的细分工作温度,全部都是工规以上的产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