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4558音频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5-04-21):
输入为音频信号,功放为4558,图上只是音频的一个通道,该放大电路分析?

网友A:
看着有点像带通滤波电路

网友B:
有源低通滤波器(多反馈滤波器)

网友C:
二阶低通滤波器电路,巴特沃斯型,也叫无线增益多路反馈电路
这种就上仿真软件仿真看吧,传递函数是很不好算的

网友D:
无限增益多路反馈反相带通滤波器,可以方便的设计带通中心频率、增益、Q值,玩过音响的图示均衡电路的就会很熟悉。

网友E:
就是一般的音频反相放大电路,10uf是隔直流的,220p是防高频自激的,C3是消振的,放大倍数是大概是R3/R1。

网友F:
请参考如韵电子的CN958.
附技术规格书.

网友G:
用4558来处理音频已经是很老的电路了,现在的客户基本都不再使用了,我们现在给客户提供的电路都是其他的器件了,THD要好的多得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4558来处理音频已经是很老的电路了,现在的客户基本都不再使用了,我们现在给客户提供的电路都是其他的器 ...

现在用啥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现在用啥器件?

我知道机顶盒上基本都是用Line Driver替换掉了传统的4558方案,比如DRV632、SGM89000之类的器件,还有中高端的soundbar和蓝牙音箱之类,也是用这小Line Driver。
但专业的调音台之类,还是4558用的多,当然如果是所谓Hi-Fi级的音响,比如现在很多手机都号称Hi-Fi音质,用的多是OPA1612、OPA2604或者ADA4896,国产的是SGM826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现在用啥器件?

我看到很多人家用的都是DIO2112H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