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MSP430系统进行静电防护?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21):
实际产品,外观上是不会接触到这些引脚的。
防护重点在产品外部接口部分

网友B: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如果管脚不用的话,设置为GPIO输出,或者设置为输入加上拉或者下拉,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C:
这个是很正常的,最好设计不用的管脚接地或上拉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D:
是不是受到电磁干扰了
把不用的IO接到地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