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可任意加长的点阵屏万年历PROTUES DS1302 DS18B20

楼主(2015-04-21):
原创:趁大家不注意 最近抽空搞了个仿真, 万年历, 自己做的点阵屏,用单元板任意加长,受单片机时序限制,长度只能到16个汉字;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运用此免费的仿真电路平台, 看谁写得更好,贴出运行视频来;

:lol视频:

网友A:
大神有计步器的仿真吗

楼主:
计步器 的仿真要做成怎样的? 什么显示,几个按键? 你可列举下有哪些要求

楼主:
发现有些带0XFD内码的汉字,KEILC 编译出来后无结果,只显示前部分的内码,例如汉字“三” ,KEILC编译后是 0XCB,  后半部分就没有了,这是因为正确的内码是OXCBFD, 带了0XFD, KEILC 编译给过滤了。 因为这个问题, 只能是自己加上这个补丁。

在用KEILC 编译时发现了有些带 0XFD内码的汉字 存在BUG, 然后总算找到了这个 Keil C51 0FDH的汉字bug补丁通用版 重新编译后OK。

网友B:
这么好的帖子楼主为啥要设置成回复仅作者可见?:(

楼主:
已经修改过了,是不小心给点错了地方,现在正常, 5楼是资料是已经修正过来的 , 修改了KEILC 里的 汉字编译BUG问题, 已经是正常显示。

网友C:
挺不错。。。。。做全彩有木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做全彩有木有试过。。。

在Protues里好像没发现过 有全彩的LED屏,所以仿真没办法实现

网友D:
顶一下 ,开源的不错

楼主:
有兴趣的自己下载, 利用这个仿真电路平台 自己写写软件,看看与DEMO写的一样 。5楼 资料是最新的

网友E:
好东西!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说受单片机时序限制,最多只能显示16个汉字呢,不太明白,不知楼主能否简单讲一下,谢啦!

楼主(2015-06-02):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说受单片机时序限制,最多只能显示16个汉字呢,不太明白,不知楼主能否简单讲 ...

显示数据 是单片机一位一位送到 74HC595的, 通过COM 轮询显示, 这样就能显示文字了, 如果是 文字长度太长了, 因为单片机是一位位送显的,因为长度越长,需要时间就越多。这样一个COM 的时间就长了,此时就会看到文字会闪烁,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数据 是单片机一位一位送到 74HC595的, 通过COM 轮询显示, 这样就能显示文字了, 如果是 汉子长度 ...

soga

楼主:
数据移位时钟决定了显示数据的传输速度,对显示屏显示数据的更新速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大尺寸显示器件,显示刷新率应该在85Hz以上,才能保证稳定的画面(无扫描闪烁感)。

楼主:
关于条屏,可以从 这个简单的原理先开始去理解,后面复杂的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方式,一起学习交流

楼主(2016-08-29):
详细的 点阵屏 万年历 DS1302 18B20 温度显示 滚字源码 这样的可以给我们一点鼓励, 感兴趣 爱好者 进来交流: https://lf-studio.taobao.com/cat ... 3%C6%C1%B7%C2%D5%E6

网友F:
哪个大神能给解释一下这个定时器为什么这样写:   if(s0>50&&s1>50)       {        t0=s0;        t1=s1;        }     else       {         t0=s0*100+(TL0-0x9c);         t1=s1*100+(TL1-0x9c);        } 源程序为:#include"reg51.h" #include"LCM1602_b.c" sbit P32=P3^2; unsigned char fen[1]="/"; unsigned char io;  unsigned  int s0=0,s1=0,t0,t1;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服务程序 {    s0++; }  void timer1(void)interrupt 3    //定时器1服务程序  {    s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word[]="dd1/";   lcd1602_init();   TMOD=0xa2;       //定时器模式,1为2方式,但GATE为1   EA=1;    P32=0;           //p32,int0口先给低电平    ET0=1;   TH0=0x9c;   TL0=0x9c;     ET1=1;   TH1=0x9c;   TL1=0x9c;    display_5numbers(0,t0);   display_chars(5,fen,1);   display_5numbers(6,t1);   display_chars(11,word,4);   display_a_number(15,io);    while(1)   {      while(P32==0);       //这两次是为了去除半沿      while(P32==1);      TR0=1;               //开始计时      TR1=1;      while(P32==0);      TR0=0;               //T0停      while(P32==1);      TR1=0;               //T1停      if(s0>50&&s1>50)       {        t0=s0;        t1=s1;        }     else       {         t0=s0*100+(TL0-0x9c);         t1=s1*100+(TL1-0x9c);        }        io=(t1/t0);       display_5numbers(0,t0);      // 显示       display_chars(5,fen,1);       display_5numbers(6,t1);       display_chars(11,word,4);       display_a_number(15,io);       delay(300);       t0=0,t1=0,s0=0,s1=0;       //清值       TL0=0x9c;       TL0=0x9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