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正在用STM32F107单片机做外部adc128s022的的5路采集,,没有思路谁做过能说说思路

楼主(2015-04-21):
正在用STM32F107单片机做外部adc128s022的的5路采集,,没有思路谁做过能说说思路或者程序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我也没做过;
简单点你就5路顺序采集;
要速度的话,5路同时启动,把AD的测试完成信号,接到STM32外部中断或TIM PWM捕获输入口;
我猜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做五路采集的目的是什么啊

楼主:
做交通检测项目,要测压电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的值,这个AD我没用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做过;
简单点你就5路顺序采集;
要速度的话,5路同时启动,把AD的测试完成信号,接到STM32 ...

用的是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