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各位有没有用过5V-1A和5V-2A的USB电源供电方案?

楼主(2015-04-21):
最近在设计电路时需要通过USB供电有两路分别是1A和2A,各位有没有推荐的?如果是一个芯片带两路的也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只是给手机等手持设备充电,那就不需要恒流了,你可以设计一个常规的5V输出的充电器,只需要恒压输出即可,这一类的方案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要求两路分别恒流输出,则电路会复杂一些,要加不少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给手机等手持设备充电,那就不需要恒流了,你可以设计一个常规的5V输出的充电器,只需要恒压输出即 ...

嗯,是给手机这些用的。主要现在想控制电路的规模,尽量少点器件只需直流输入和输出

网友B:
找个升压DC-DC,如果2路有同时工作的可能,就需要评估是用1颗3A以上的升压DC-DC还是用2颗2以上的升压DC-DC哪个成本低(估计是用2颗低电流的便宜),然后在输出接口加限流控制电路,可以用运放做电流采样控制DC-DC使能端,简单的方案是用负载开关,成本也不会比运放采样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升压DC-DC,如果2路有同时工作的可能,就需要评估是用1颗3A以上的升压DC-DC还是用2颗2以上的升压DC-DC ...

嗯,谢谢!很详细的解说,我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