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远程控制灯的问题

楼主(2015-04-21):
自己做了一个用触摸屏控制远程灯和门锁的小系统,主要是做演示用的。现在想应用在一栋楼里,走线工程量太大,想用无线的方式,想问问有什么具体的方案?这块不太懂,是wifi?还是zigbee协议?需要加装什么模块?谢谢!

网友A:
一栋楼这么大的范围数据量又少,用433比较合适。

楼主:
能确保稳定接收吗?要穿N个墙呢……毕竟那么多间屋子

楼主:
现在的配置是单片机和触摸屏,走的Modbus协议进行通信。就是单片机的给出信号怎么传输到灯上的问题。用wifi会不会比较好?

网友B:
用电力线载波吧,不用加任何外部线路

网友C:
WIFI、Zigbee都不合适,距离不远且中间阻隔不多的话,用常规433MHz的数传模块即可。如果传输不可靠或无法有效通讯,那么该用电力线载波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Zigbee都不合适,距离不远且中间阻隔不多的话,用常规433MHz的数传模块即可。如果传输不可靠或无法有 ...

请问zigbee和wifi为什么不合适呢?另外这俩有啥区别呢?不是很懂,能给简单科普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zigbee和wifi为什么不合适呢?另外这俩有啥区别呢?不是很懂,能给简单科普一下吗 ...

简单说就是传输距离和成本问题。WIFI采用2.4G和5.8G工作频率,Zigbee也常采用2.4G,这个频率的射频信号很容易因墙体的阻隔而大幅衰减,故而在建筑物内部的传输距离受限很大。你的应用是点对点,用无线网络既是浪费也会造成开发难度不必要的增加,更不要说WIFI和Zigbee信道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就是传输距离和成本问题。WIFI采用2.4G和5.8G工作频率,Zigbee也常采用2.4G,这个频率的射频信号很 ...

是一点对多点,一个触屏控制整栋楼的每个房间的锁和灯,可以实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一点对多点,一个触屏控制整栋楼的每个房间的锁和灯,可以实现吗?

当然可以。但这类应用从可靠性角度出发不宜采用无线,用有线通迅为佳,次之为载波通迅。

楼主(2015-05-24):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但这类应用从可靠性角度出发不宜采用无线,用有线通迅为佳,次之为载波通迅。 ...

用有线太麻烦,看来只能用电力线载波了,谢谢!

楼主:
请问电力线载波,除了买一个模块外,还需要买什么?花销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电力线载波,除了买一个模块外,还需要买什么?花销多少?

看你用的是什么模块了,其使用文档上会有说明,价格自己查吧,差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