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引脚输出问题

楼主(2015-04-21):
我用STM8的PB4和PB5还有PC口作为i/o口输出信号,为什么PC口输出正常,PB口无信号输出,控制程序没有问题,以下是端口配置
void GPIO_Inint()
{
  GPIOC->DDR = 0xef;     //设置PC口PC4为模拟输入其它为输出
  GPIOC->CR1 = 0xef;
  GPIOC->CR2 = 0x00;

  GPIOB->DDR = 0x30;     //    00110000#设置PB口PB45输出其它为输入
  GPIOB->CR1 = 0x30;
  GPIOB->CR2 = 0x00;

}
求帮忙

网友A:
PB4、5是OD口,需要外部上拉

楼主:
我加了300R的上拉电阻啊!

网友:
IO 备置问题,

楼主:
我上面有i/o配置程序,我想知道哪出问题了  能细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4、5是OD口,需要外部上拉

我加了300R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B:
是不是上拉电阻太小了,PB4、5口不能驱动高电流

网友C:
STM8和32不同,很多引脚都要加上拉电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和32不同,很多引脚都要加上拉电阻才行;

我用了五个i/o口,PB4,PB5,PC3,PC5,PC6。除PB两个引脚不能输出外,其余i/o口正常输出,而且我都是加的300R的上拉电阻,以下有我i/o口具体配置
void ADC_Inint()
{
  GPIOD->DDR = 0x93;   //  10010011# PD(2,3,5,6)为模拟输入口,其他为推挽输出
  GPIOD->CR1 = 0x93;
  GPIOD->CR2 = 0x00;

  /*
  GPIOC->DDR = 0xef;  // 11101111# PC4为模拟输入,其他端口为推挽输出
  GPIOC->CR1 = 0xef;
  GPIOD->CR2 = 0x00;
*/

// 初始化A/D 模块
ADC1->CR2 = 0x08; // A/D 结果数据右对齐
ADC1->CR1 = 0x00; // ADC 时钟=主时钟/2=8MHZ
// ADC 转换模式为单次
// 禁止ADC 转换
  ADC1->TDRL = 0xff;   //禁止斯密特触发
}

void GPIO_Inint()
{
  GPIOC->DDR = 0xef;     //设置PC口PC4为模拟输入其它为输出
  GPIOC->CR1 = 0xef;
  GPIOC->CR2 = 0x00;
  GPIOB->DDR = 0x30;     //    00110000#设置PB口PB45输出其它为输入
  GPIOB->CR1 = 0x30;
  GPIOB->CR2 = 0x00;

}
求解答 急用!!!

网友D:
你这样不应该一点输出都没有的呀,起码也得有1点多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不应该一点输出都没有的呀,起码也得有1点多V吧

好吧!看来我要把所有代码贴出来
#include "stm8s.h"
#include "IAR_OPTIMIZE.h"

#define Number        20

#define SET_PB5       GPIOB->ODR |=0x20
#define CLR_PB5       GPIOB->ODR &=0xDF

u8 R,G,BL;
u16 first_result,second_result,third_result,forth_result,fifth_result;

void Delayms(u16 t)   //毫秒延时
{
    unsigned int i;
    while(t--)
    for(i=900;i>0;i--)
    {

    }
}

void send_2811_24bits_1( u8 dat1, u8 dat2, u8 dat3)   //驱动函数
{
  u8 a;
  IWDG->KR=0xAA;  //将看门狗重载寄存器值写入计数器
  a=8;
  while(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不应该一点输出都没有的呀,起码也得有1点多V吧

太多   用附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不应该一点输出都没有的呀,起码也得有1点多V吧

我也觉得不应该  但情况是这样,换了芯片还是不行,硬件电路检查后并未发现问题

网友E:
不应该,楼主使用在线调试,直接查看下寄存器?

网友F:
以前忘记加上拉电阻时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加上拉,配置为OD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G:
软件上配置强推挽输出模式后,尝试加2k----10k的上拉电阻,我第一次用这个型号的芯片,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加了上拉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