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聊聊群延迟和相位延迟概念

楼主(2015-04-21):
这两个概念,许多书籍和百度百科等,都说的太简略了,给个定义,然后说说无失真要求,比如相频为直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本帖提供几个思考题,好深入理解概念。
1.这两种延迟有何联系,有何区别?什么时候用哪个延迟,以及对什么研究对象用???
2.已知相位延迟τ=-Ф/w,如果相位Ф为负,那么延迟τ为正,正的物理意义很明确,输出滞后于输入!而如果Ф为正,那么τ为负,负的物理意义是什么?超前?

楼主:
3.大家经常看到dФ/dw=常数,代表无失真的说法?!!
请问满足此条件,系统真的是无失真的吗???

等效问法是:无失真系统的严格定义是什么?严格的意思是说法要没有漏洞!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大家经常看到dФ/dw=常数,代表无失真的说法?!!
请问满足此条件,系统真的是无失真的吗???

要做到无失真传输放大,必须做到二点幅频相频特性,1,在信号带宽内,做到恒定,2,相位延时跟频率有线性关糸。
这样输出跟输入能够做到波形相似,数学意义上的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到无失真传输放大,必须做到二点幅频相频特性,1,在信号带宽内,做到恒定,2,相位延时跟频率有线性 ...

还缺少一个条件!

网友B:
mentor前缀的账号经常在版面捣乱  呼唤版主
@NE5532 @airwill  @xyz549040622

网友C:
其觉得上面的关于 "失真" 的概念有点夸大了.
信号的放大, 缩小, 移相 应该不能属于 失真的范畴.

网友D:
   我的理解是传输信号仅仅是幅度变化和移相,属于线性失真,没有超出信号完整性传输的范围。什么"信号原汁原味"不知道是什么教科书的?

网友E:
在讨论主题之前,有些基本概念外围内容需要先捋捋顺。
常说“不同频率下的相位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两个相位没有稳定的关系。
本帖的议题与不同频率下的相位有关,该如何理解?
不同的频率由信号源产生,每个频率下的相位都是稳态重复相位(360度重复),可以进行同频下的相位比较。
本帖两个频率下的相位关联,可以理解为:稳态下,各自0参考相位下、同一时刻下各自周期内的相位关联。这样,不同频率下的相位关系可以是稳定的,可以进行比较、讨论。这可以类比于:各自速度下(稳态速度),由同一起跑线上出发(0参考相位),同一时刻叫停,比较各自跑出的距离(相位)和两者的距离差(两频率的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讨论主题之前,有些基本概念外围内容需要先捋捋顺。
常说“不同频率下的相位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两个相 ...

你弄混了两个概念:相量分析才要求同频,而这里的研究分析,根本没有人应用相量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弄混了两个概念:相量分析才要求同频,而这里的研究分析,根本没有人应用相量法!!!

所有人的概念都那么清楚吗?

”没有人应用相量法”
你说说,群延时的dФ是怎么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人的概念都那么清楚吗?

”没有人应用相量法”

唉,这个都要讲。。。

复习:一个量,表达成F=R+jX,j表示虚数,于是相角Ф=argtanX/R

网友E:
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完啦?
你先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完啦?
你先继续。

要说的东西很多,

你比如拉普拉斯变换,根据可积定义(∫???<∞),t^t不满足条件,但是,当系统输入是t^t时,仍旧可以使用拉普拉斯变换来分析。为什么?

网友F:
回答2:
如果输入为sin(Wt),输出为sin(Wt-Ф)
并且,相位Ф为负,设Ф = -A, 其中 2π> A>0;
sin(Wt-Ф)= sin(Wt-(-A)) = sin(Wt-(-A)-2π) = sin(Wt-(2π-A));
所以,相位(2π-A)为正,输出滞后于输入时间为 (2π-A)/W.

网友F:
这个讲得如何?

讲的很好。

网友A:
我们现在说的是线性失真,非线性(产生新频率的情况不说),就是在输入输出的S或上,只有幅度和相位的变化,且输出谱上,每个频率关糸保持不变。还是在时哉里,表示不失真的特征是什么来得直观。

网友D:
网上贩来的东东串成此帖。
电话系统的带宽没有包括声音的全部频率范围,但是不影响正常通话,还能听出熟人的声音。此例说出信号完整性传输的道道,信号的“不失真”传输,输出信号的频率不是输入信号的全部,不可能也不必要与输入信号一模一样,仅要求传输信道带宽可以通过信号频谱中主频率分量所携带的信号主能量,就不会产生通常所讲的失真(即非线性失真),输出信号不产生新的频率成分;但是,幅度和相位却不同于输入信号,出现线性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贩来的东东串成此帖。
电话系统的带宽没有包括声音的全部频率范围,但是不影响正常通话,还能听出熟人 ...

这段话有点绕,直接概括成:人耳对相位失真不敏感,频率失真影响较大,就行了。

电话是引子,接着才是主题:传输的失真问题。

楼主:
与具体系统相联系:
3.对于调幅信号,无包络失真条件是?如果整个带宽内,相移是非线性的,对输出信号有何影响?
4.对FM信号,无事真条件是?初始相位对瞬时频率有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答2:
如果输入为sin(Wt),输出为sin(Wt-Ф)
并且,相位Ф为负,设Ф = -A, 其中 2π> A>0;

帖子什么时候加图章了?关闭图片显示看不到。加图章得多扯点。

回xmar:
我的意思是相位为正负,对应延迟有正负,如果延迟为负,是不是意味着超前!???如果超前,是不是意味着违反因果系统原则?这个矛盾怎么解释?

网友E:
原打算写一些对相时延、群时延公式的解读,看到15楼“群时延的新概念”一文后,觉得有必要先看看该**的观点。
粗读后,认为里面的部分分析跟我的看法一致,其他部分是我没涉及到的。**的分析非常好。
比如,**对“群延时的新定义”是:“相位角频率特性的负斜率”。负斜率,是我近20年来对群时延的定义,这体现在我振荡器起振新判据中的:群时延GD<0对应着相位的正斜率。
对相时延的解读有空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打算写一些对相时延、群时延公式的解读,看到15楼“群时延的新概念”一文后,觉得有必要先看看该**的观 ...

怎么个"新"法?莫非有人不是这样定义的?

不是说记个公式就OK了,本帖所有问题(包括以前),对于擅长**公式的人来说,会特别地无助!

网友E:
这是在百度上搜的群时延定义及解释。
定义说的是“斜率”,而实际上是作为时间处理的,见红线的tg处。
斜率的一般表达为:k=dy/dx,x和y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在相位(y)-频率(x)曲线图上,时间量纲已经被赋予了频率,在此条件下得出了斜率。而群时延的量纲为时间,是将时间量纲从频率中抽出来重新赋予斜率,这就改变了原本斜率的条件,使x不是频率了。这是此参数造成概念混乱的原因之一。
这一原因,在15楼**中没有分析到。

网友E:
接上,举个例子。
电流i (y轴)-电压u(x轴)图上定义斜率R=du/di。R的量纲是欧姆。如果给R赋予其他量纲,例如赋予y轴的量纲“安培”或者x轴的量纲“伏特”,各位将有何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在百度上搜的群时延定义及解释。
定义说的是“斜率”,而实际上是作为时间处理的,见红线的tg处。
斜 ...

人家都说Ф是相位了,其单位还用说么?
你看那个延迟用Tao(τ)来表示了,在物理学和电路里,其单位一般也是不言自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人家都说Ф是相位了,其单位还用说么?
你看那个延迟用Tao(τ)来表示了,在物理学和电路里,其单位一般也 ...

现在不是说单位明确不明确的问题,是用的对不对、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见23楼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不是说单位明确不明确的问题,是用的对不对、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见23楼说明。 ...

有思路,有想法,比光知道背书的强百倍。
但有时想法很奇怪,近乎执拗。

关于符号意义,在电路理论中有4个基本量v,i,q,Ф
请问Ф的物理意义是什么?(起码说3个,越多越好!)

这里想说的是:一个符号有许多意义,但一旦指定某个意义,其单位什么的都随之确定了。

因为我们重视“分析”。“分析”是公式之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帖子什么时候加图章了?关闭图片显示看不到。加图章得多扯点。

我是这样理解的:真实世界是不会超前的,不会违反因果律。在此研究的对象都被理想化了。都假设信号是无始无终的简谐信号。

网友D:
看到公式就头痛,水平低,不懂。但是关于信号相位延迟,如何理解电容输出的电压导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思路,有想法,比光知道背书的强百倍。
但有时想法很奇怪,近乎执拗。

要说Ф符号常用于什么地方,这个楼就有点歪了。我想到的有:相位、磁通量、钻头直径。
接着说相时延、群时延。
相时延的变量有:相位、角频率、时间。三个量间有明确的关系(略)。
群时延除了有与相时延相同的变量,还有:相位差、角频率差;还有被想当然忽略掉的时间差
试想,当选定了两个频率及其频率差后,将产生两个频率下的相位差。而产生的相位差可以是个不确定的值。为什么?因为没人告诉你各个频率用了多少时间产生了各自的相位及两个相位之差。换言之,当有了相位差时,我们并不能肯定该相位差是不是由相同时间产生的。这个解读,需要具有脑筋急转弯的能力。
因此,群时延对应的时间是个不确定的量。相比之下,相时延是自己的频率产生的相移,对应的有明确的时间。
结论:相时延对应的时间可靠、有意义;群时延对应的时间不可靠、没有意义。

从对群时延的解读中还可以看到,当定义(斜率)与结论(时间)发生混乱时,需要回归到最基本的含义去解读。即,既使群时延的定义不是“斜率”,从相-频图上,我们仍然能够确定:公式给出的dФ/dω是个斜率的含义。

网友G:
本大师都已经教导过N遍了。

谢谢大家1

群像为掩饰。

从理论上来说就是错误的。

这是实践工程师的发明。

在实践中有其道理。

但信号放大的带宽内群像外延式为恒定。

所以没有失真。

而在带宽之外做**。

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对于滤波器。

例如低通滤波。

无论巴特乌斯还是契尔诺贝利。

都应该在远远低于转折频率的频率范围内工作。

以此看来,所谓巴特沃思之类的做法就是毫无意义的。

一个普通的多级RC滤波就可以了。

你只能让预期的频率范围的信号的相位相同。

在带宽之内就是没有问题的。

而在转折频率附近做**是一个概念错误。

无论巴特沃思还是椭圆函数滤波。

其基础思想就是错误的。

从数学分析的角度看。

有点意思。

但从电路的角度看。

只有傻瓜才会在转折频率处晃悠。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G:
当今的滤波电路的理念就是幅度转折作的非常陡峭。

谢谢大家!

例如所谓的20阶的巴特沃思低通滤波就可以有个幅度转折非常陡峭的效果。

但这是概念错误。

即使幅度看似失真小。

但相位是完全失真的。

阶数越高相位失真越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即使在转折频率附近。

谢谢大家!

也是比转折频率小的多的频率才能近似群相位岩石恒定。

在转折频率处相位失真大的离谱。

而且错误的教科书为了掩盖或不懂装懂。

在错误地把巴特沃思的相位频率特性画错。

对于N阶巴特沃思低通滤波其转折频率处是N*45度的相位滞后。

如果要进行100hz频率的低通滤波。

那么你的转折频率至少应该1000hz以上。

如此一来。

巴特沃思之类的滤波思想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任何RC滤波都可以得到如此效果。

因为巴特沃思或椭圆函数的滤波思想本身就是错误的。

仅仅看到了幅度特性的平直问题而相位失真很大。

再次感谢大家阿!

网友G:
这是一个3阶的巴特沃思低通滤波伯特图。

谢谢大家!

很明显转折频率的相位滞后达到了135度。

只有在10hz以内的信号群相位岩石才能保持恒定。

对于10hz以内的信号可以几乎没有失真。。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事实上巴特沃思频率特性的意义。

谢谢大家1

唯一的实用化的意义就是频率补偿的。

稳定性设计。

例如运放的稳定性设计。

通常的运放的60度相位裕量的设计思想就是来自巴特沃思的2阶特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对于真正的概念清晰的人来说。

谢谢大家!

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出。

对于3阶电路。

45度相位裕量就是可以的了。

这的确验证了本大师早就在这里发表的看法。

电路的阶数越高。

其所需的相位余粮越小。

对于非常高的阶数的电路。

相位裕量为0也是稳定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关于巴特沃思的一个流传很久的错误。

谢谢大家!

其实来自约翰逊的那本滤波电路设计手册。

如图所示。

再次感谢大家阿!

网友G:
显然约翰逊给出的巴特沃思的频率特性。

谢谢大家!

是错误的。

在转折频率附近压根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群相位岩石特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因此综上所述。

谢谢大家!

群相位岩石的问题。

对于巴特乌斯等的滤波方法。

压根就无法实现群相位岩石的恒定。

只有大幅降低频率。

而这与运放类的带宽内信号群相位岩石为恒定是一样的。

你不能在转折频率附近作**。

而这导致巴特沃思之类的滤波方式毫无意义。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数学大师连发3贴,仍无法解释这几个问题,尤其是第2个问题。现在暂时只说第2个。

第一步:打开仿真软件,2个R,2个C,分别搭成高通和低通,正弦激励看输出波形!
先看看波形为何如此变化,看看跟两个延迟间有何关系。

网友E:
相时延、群时延的含义   两者间的关系,见图示。
.
.
框图是测量相时延的概念示意图,ω 取单一频率。当测量群时延时,分别测量两个频率下的相时延,再进行计算。
.
相时延产生的相移可以与空间无关。即,既使在原地的振荡,也会产生相移和所用的时间。这个关系可以适用于长度可以忽略网络的相移及用时。
一个黑箱网络的总相移(A+B),既可以只有与空间无关的总相移A,也可以只有与空间有关的总相移B,或者混合有A+B。对应的有与A、B各自对应的用时与公式。
.
另外,由于|Ф|可以>2π,因此,使用内相位的计算方法将会存在出错的风险。

网友H:
group delay, phase delay, propagation delay.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相时延、群时延的含义  及 两者间的关系,见图示。..框图是测量相时延的概念示意图,ω 取单一频率。当测量 ...

对于所谓的集总参书来说。

谢谢大家!

相位滞后是低通滤波的结果。

没有相位岩石的概念。

群相位岩石此时仅仅是为了保真滤波信号。

但这是不可能的。

目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证群相位岩石的恒定。

当然了错误的概念和方法可以保证群相位岩石的几乎恒定。

但那时错误的方法和概念。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对于分布参数来说。

谢谢大家!

可以存在相位岩石和群相位岩石的概念。

因为均匀传输线的概念。

作为一种特殊的滤波集总参数的电路。

确实具备如此的特色。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对于传输线来说。

谢谢大家!

因为世间滞后在真空中就使导线长度除以光速。

而且所有频率信号都被同样的滞后。

所以群相位岩石就使一样的。

不应该说有相位滞后。

但输出端信号都没有失真。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对于所谓的集总参书来说。

谢谢大家!

“滤波”、“低通滤波”等是应用,不是原理。在讨论原理时,还需要“挖根”。

网友I:
大师好搞!
谢谢大家,
大师还是让我膜拜,看不懂,水平没有到!

网友H:
我觉得大家陷入怪圈了。应该认识到这点:量纲是时间,不能说那是time 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大家陷入怪圈了。应该认识到这点:量纲是时间,不能说那是time delay。 ...

把概念搞混的只有酱油等少数几个人!

楼主:
本人时间紧,不想和一些无聊人,无聊的言论,口水战。
稍微跑偏一点还有的讨论,扯的驴头不对马嘴,就。。。只能撤了。

网友E:
“时延”是对时间应用的限定。相时延、传播时延符合时间的含义。
而群时延是斜率的概念,应该被排除在通常“时延”的概念之外。或者,只是把它当作是“斜率”的代号。

相时延、传播时延的参考点本质上在自身波形的相位、时间上。相位的变化由自身的参考点起计量。

所谓的“相位超前”,其参考不是在自身波形上,而是在“外部无频率特性集总纯阻网络的相位”(0相位)上。

在“延时”应用中,应该统一使用自身参考计量,不混用参考。
+τ的含义,是以输入时间为参考,输出为延时; -τ的含义则相反,是以输出时间为参考,输入时间为超前。两个τ的含义都是:输入发生在前,输出发生在后。在不同的参考下,时间计量的方向出现了不同。
正、负号引起含义变化的一个类比:+P—吸收功率;-P—供出功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滤波”、“低通滤波”等是应用,不是原理。在讨论原理时,还需要“挖根”。 ...

应该说人们常用的滤波电路。

谢谢大家!

都无法做到群相位岩石的恒定。

但传输线这个集总参事的滤波电路居然做到了。

这的确是不可能中的一个可能。

再次感谢大家!

集总参事中的相位滞后在传输线中彻底沦为时间滞后。

对于集总参事的方波响应永远无法在输出端不失真。

但理想的传输线确实不失真的。

谢谢大家!

集总参事总是有带宽的。

这就使低通滤波。

相位滞后导致的上升沿的滞后被称为岩石是数字电路的概念。

如果带宽无限大那么方波响应就没有岩石。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从伯特图上看。

谢谢大家!

相位岩石和群相位岩石。

都是斜率。

但从时域看就使相位滞后。

相位岩石和群相位岩石是从时域角度定义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如果一个高频信号正弦频率为1hz的话。

谢谢大家!

如果相位滞后90度就使时间的0.25秒的滞后。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如果2~10hz的正弦信号的相位滞后都是90度。

谢谢大家!

就是都滞后0.25秒那么就没有失真。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如果2hz的滞后180度。

谢谢大家!

3hz的滞后270度。

4hz的滞后360度。

5hz的滞后450度。

6hz的滞后540度。

10hz的滞后900度。

那么输出信号也没有失真。

谢谢大家!

网友G:
但群相位岩石除了传输线和数值为1之外。

谢谢大家阿!

现实滤波电路都无法做到。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相位滞后phi/2pi*T就使时间滞后。

谢谢大家!

而这等于phi/w。

就使所谓的相位滞后。

其单位应该是时间。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如果输入信号是。

谢谢大家!

sin(w1t+phi1)+sin(w2t+phi2)。

那么输出信号为。

再次感谢大家阿!

sin(w1t+phi1+phi11)+sin(w2t+phi2+phi22)。

只要保证phi11/w1=phi22/w2。

那么就可以保证输出信号的频率和相位都没有变化。

仅仅是时间上滞后了这么长时间而已。

谢谢大家!

网友G:
这就使群相位岩石。

谢谢大家!

者要求一个滤波电路。

带来的相位滞后要正比于频率。

在波特图上的相频特性就是斜率固定。

也可以为0。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然而。

谢谢大家!

要保证phi1/w1=phi2/w2。

这是对于任何相位和频率来说的。

就是说伯特图上是连续函数。

伯特图上没有0点。

也就是没有直流的意思。

谢谢大家!

但频率很低就使可以看作0点了。

所以任何一点的相位除以频率都相等。

就意味着斜率的恒定。

这是对于低通滤波来说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然而很遗憾。

谢谢大家!

一个流传很久的错误就是。

人们把bote图上的相位频率特性的斜率当作了群相位岩石。

应该是线性坐标系中dphi/dw为恒定的一条直线。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因此在本大师的教导之下。

谢谢大家!

滤波器的历史又要被改写。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对于运放类的闭环放大电路来说。

谢谢大家!

在远小于转折频率的带宽之内。

相位滞后为0。

所以此频率范围内输出信号没有失真。

再次感谢大家阿!

而对于滤波器来说。

线性坐标中的相频特性的斜率固定在对数坐标中。

如果频率远小于转折频率。

那么没有问题因为相位滞后为0所以没有输出失真。

但在转折频率附近为了保证线性坐标中的斜率恒定其相频特性肯定做不到。

再次感谢大家!

滤波电路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G:
对于低通滤波电路来说。

谢谢大家!

设置转折频率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远离转折频率。

初次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延”是对时间应用的限定。相时延、传播时延符合时间的含义。
而群时延是斜率的概念,应该被排除在通常 ...

不是参考物的问题!

网友G:
综上所述。

谢谢大家!

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全世界的电子工作者。

就已经都明白了。

没有什么相位超前。

相位总是滞后的。

群相位岩石或相位岩石都是相位滞后。

而从来就没有超前。

所谓的高通滤波器的相位超前不是说的相位时间超前。

如果一个正弦信号出现相位超前。

那么这就使时间出现了倒流现象。

所以相位总是滞后的。

就像时间总是向前流动的一样。

水无法向低处流。

而人也无法向高处走。

所以相位也无法超前。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概念不清的大有人在。

谢谢大家!

没有本大师的教导就没有对群时延的正确理解。

phi11/w1=phi22/w2=phi33/w3。。。。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频率几乎为0。

那么相位滞后也必须几乎为0。

这就意味着在线性的相位频率特性中这是过0点的一条直线。

也就是dphi/dw为恒定。

着本质上要求任何滤波电路必须是非最小相位电路。

然而这可笑之极。

绝大部分实用的滤波电路都是最小相位电路。

而群岩石的恒定要求滤波电路为非最小相位。

当人们牙膏就不知道群岩石为何物的时候。

就会胡言乱语的同时。

还会对群岩石的正确理论提出不当职责。

然而你牙膏就不知道群时延说的是什么。

只有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的教导才是正确理解群时延的唯一正确方法。

再次感谢大家!

相时延相等,对应的是斜率=0的“群时延”特例,不足以解释“群时延”概念。

网友D:
   以波浪理解电波,当然不完美,但是,许多物理现象的逻辑是相同的。
   台风直接掀起的浪,最大范围也不过几百公里,但是涌却在千里之外出现,据此可以提前几天预知有台风。涌的海水并不是台风直接吹过来,也不是台风直接掀起,这种形象是不是超前。

网友G: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

谢谢大家!

低通滤波电路无论普通的还是巴特沃思的。

在转折频率以内确实可以基本保证群相位岩石的固定。

如图所示3阶巴特沃思频率特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关于巴特沃思的一个流传很久的错误。

谢谢大家!

毫无疑问。

谢谢大家!

约翰逊的书以及所有的后来者。

全都搞错了。

坐标系弄错了。

其实约翰逊以及教科书中这张图是线性坐标中的。

但都被错误理解成为对数作标的了。

再次感谢大家!

曲线是线性坐标的而单位被错误标示成对数坐标了。

网友G:
当然了约翰逊。

谢谢大家!

也没有错。

错误的就是国产教科书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因此。

谢谢大家!

通过本大师的教导。

大家就都彻底弄明白了群相位岩石的问题。

然而滤波电路可以正常使用的唯一原因就是。

不幸中的万幸。

仅仅就是坐标系的选择问题。

在对数坐标中谈论相位岩石是不合适的。

应该在线性坐标中研究相位和群相位岩石问题。

这是本大师对于这个基本概念的正确最终而且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大家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的教导以免被国产教科书所愚弄和欺骗。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G:
再次需要对大家进行教导的就是。

谢谢大家!

没有高通滤波器。

那是一个微分滤波电路。

其本质依然是低通滤波。

通常说的低通滤波是下限频率为0。

只要下限频率不为0就被错误地当作了高通滤波。

这个世界确实没有高通滤波。

高通滤波就是低通滤波。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高通滤波从其下限转折频率开始。

谢谢大家!

到其带宽的上限频率这一段就是低通滤波器。

高通滤波的群像为岩石 依然是低通滤波部分的。

所以高通滤波依然就是 低通滤波。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如果进行分频。

谢谢大家!

分频点是100hz。

那么低频部分的群相位岩石约1ms左右。

如果所谓的高通其实依然是低通部分的转折频率是100k。

那么其群相位岩石就是1us左右。

如果是一阶滤波的话。

这就使为何分频点即使严重不合理人们也听不出来的原因。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相位的超前、滞后及群时延
.
.
上图是RLC传输网络。
.
中图是各自的-频特性
红线Ang[S21]是电阻网络的特性,在全频域内相移=0
蓝线Ang[S43]是电感网络的特性,在全频域内相移呈滞后0相位状态。
粉线Ang[S65]是电容网络的特性,在全频域内相移呈超前0相位状态。
可见,相位的超前、滞后是以纯阻网络的0相位为参考的
.
下图是各自的群时延(GD)特性
红线GD[S21]是电阻网络的特性,在全频域内GD是一斜率为0的水平直线,且GD数值=0
蓝线GD[S43]是电感网络的特性(左坐标)。
粉线GD[S65]是电容网络的特性(右坐标)。
可见,GD中图-频特性的“斜率”一一对应
.
本例中,输出端的电压相位由回路电流I在电阻R02上产生,电压的超前、滞后,取决于回路电流的超前、滞后于纯阻网络的0相位。回路电流I=E/(R01+Z+R02)E是信号源的电压源,R01是源内阻,R02是输出端电阻,ZRLC传输网络。回路电流可以整理成I=Re(I)+j Im(I)形式,在范围内解得I相位=arctan[ Im(I) / Re(I)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相位的超前、滞后及群时延 ..上图是R、L、C传输网络。 .中图是各自的相-频特性:红线Ang[S21]是电阻网络的 ...

本大师是不会错的。

谢谢大家!

相位岩石phi/w就是时间的滞后。

phi/w = d(phi)/d(w)。

因为这是过0的直线。

所以斜率的群相位岩石与相位岩石是一样的。

这是关于相位岩石和群相位岩石的唯一正确的解释。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正弦交流电路的概念。

谢谢大家!

是无法解释相位岩石和群相位岩石的。

因为这使传递函数的概念。

而且所有的滤波电路。

都是低通滤波电路。

没有高通滤波。

也就没有所谓的的带通滤波。

滤波电路其实就是低通滤波的组合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高通滤波本质上是带通滤波。

谢谢大家 !

所以群相位岩石有低通滤波决定。

与低通滤波相反的就是。

低通滤波在转折频率以内是群相位岩石固定的。

以外相位就趋于恒定了。

理想的高通滤波在转折频率以下是群相位岩石固定的。

而之外是相位趋于0的。

所以实际的高通滤波作为带通滤波其群相位岩石有低通滤波决定。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理想的高通滤波因为转折频率以上是相位为0。

谢谢大家!

所以群相位岩石为0。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正弦交流电路的概念。

谢谢大家!

你用数值计算来证明你下面言论的“正确”:
相位岩石phi/w就是时间的滞后。
phi/w = d(phi)/d(w)。
因为这是过0的直线。
所以斜率的群相位岩石与相位岩石是一样的。
这是关于相位岩石和群相位岩石的唯一正确的解释。

参数可以用我80楼的仿真数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用数值计算来证明你下面言论的“正确”:

参数可以用我80楼的仿真数据。 ...

超前滞后这些概念。

谢谢大家!

不能扣书本。

再次感谢大家!

书本里说的都是真正的前人作为实践者的经历。

那不是书本的作者及其学生能够理解的。

频率特性说的是传递函数。

与正弦交流电路在电路原理课程中的电感电容电流的超前滞后没有关系。

谢谢大家!

传递函数中已经没有了电感电容等的概念。

有的仅仅就是零点和极点了。

零极点是同时存在的。

所谓的高通滤波电路其实是低通滤波电路。

高通滤波也不是零点。

零点的相位是超前的。

但现实中不存在零点。

高通滤波器是微分滤波所谓是相位滞后的。

以此看来高通滤波就是低通滤波。

传递函数已经没有了电压和电流的超前滞后关系。

仅仅是一个电路的频率特性而已。

群相位岩石和相位岩石是传递函数的频率特性的概念。

当然也可以是中学数学三角函数的概念。

为了保证滤波电路的尽可能不失真。

因为相位几乎可以做到不太失真。

例如巴特乌斯之类的。

但相位居然也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几乎没有失真。

而这一切的基本原理就是。

为了保证相位不失真。

必须满足相位滞后phi/角频率w为恒定。

也就是相位滞后phi对于频率w的微分为恒定。

而且在线形频率坐标系中是过0点的直线。

这才是最基本而且是最正确的关于相位岩石和群相位岩石的概念。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简而言之。

谢谢大家!

为了保证滤波电路的相位几乎不失真。

就需要满足各个频率也就是所谓的group。

的相位滞后与其频率的商保持一样。

此时就是在频率特性的线性坐标系中的过0点的直线。

表现为相位滞后于频率的微分关系当然也就是斜率为恒定。

此斜率就是群相位岩石。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群相位的滞后phi与频率w的商就是那条过0直线的斜率。

谢谢大家!

所以为了保证滤波电路的相位不失真。

就要满足相位岩石phi/w=d(phi)/d(w)。

相位岩石就是群相位岩石。

再次感谢大家!

请大家牢记本大师的教导。

为了保证滤波电路不失真。

就要满足。

相位延时=群相位延时。

因为过0点的缘故。

相位的延时就是群相位延时。

人们之所以把相位延时单独提出来。

是因为人们的概念错误。

为了保证滤波电路不失真。

谢谢大家!

就要保证群相位延时固定。

而群相位延时就是相位延时。

事实上只应该有群相位延时的概念。

而不应该有相位延时的概念。

理论界妄图单独臆想出相位延时。

殊不知相位延时就是群相位延时。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最早提出群相位延时概念的肯定是战斗在一线的电子工作者。

谢谢大家!

而不是学术界。

再次感谢大家阿!

学术界不懂装懂才会提出相位延时的概念。

群相位延时就是相位延时了。

网友E:
没看到希望的计算内容,也就没看上面的帖子。
等你有计算结果后我再理睬你的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延”是对时间应用的限定。相时延、传播时延符合时间的含义。
而群时延是斜率的概念,应该被排除在通常 ...

你自己搞错了,通常所说的leading和lagging,是输出Vo相对于输入Vin说的。比如RC微分电路,超前相角θ有:tan θ =1/ωRC,理想微分器θ=90°。
这里的"超前"是怎么发生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自己搞错了,通常所说的leading和lagging,是输出Vo相对于输入Vin说的。比如RC微分电路,超前相角θ有: ...

参考我80楼的回路电流I 和输出相位的计算。
计算中实际上是以E相位为0参考的。你说的微分电路,是以Vin相位为0参考的。否则,相位的超前或滞后还要进行输出相位减输入相位的计算。
用纯阻电路的相位为0参考,是因为有时并不知道0参考相位的输入有多远,临近的输入相位是多少,而纯阻电路的相位可以保证跟不论多远的E或Vin的0参考相位相同,类似于“二级”0参考相位。因此用纯阻电路的相位作为0参考相位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我80楼的回路电流I 和输出相位的计算。
计算中实际上是以E相位为0参考的。你说的微分电路,是以Vin相 ...

打个比方:
研究对象是测量人的身高,电阻为0参考好比是说高度的标准是海平面!测量身高要以海平面为参考基准!?先测人脚相对海平面的高度,然后再测头顶距离海平面的高度,然后减法!?

俺没看出来这样搞,有什么"方便"可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
研究对象是测量人的身高,电阻为0参考好比是说高度的标准是海平面!测量身高要以海平面为参考 ...

比方打得不恰当。“海平面”的类比是与“大地电位”的类比相对应的,两者都是在相对参考之外的特殊参考。电阻相位的0参考、电路相位的0参考、身高的参考之间可以类比。要打比方,也是在电阻相位的0参考与身高参考之间进行。

说到“用纯阻电路的相位作为0参考相位比较方便”,出于电阻网络与源的0相差特性。该特性既可以用于参考的传递,也可以用于采样的相位保真。例如,要控制输出,需要对输出采样。这时输出相当于源。在输出上旁路一个电阻网络,此源就可以既给负载提供输出,又可以低损耗地提供保真的源信息。起码,保证了相位信息的真实传递。电阻网络既简单,又可测,结果又可信 — 方便。
言外之意,其他网络的采样不一定能保证相位信息的真实。
作个扩展。一个多级电路,在各级加入电阻取样网络,就可以既得到各级的相位信息,也可以得到经处理的级间相位差。
此“方便”不虚。

楼主(2017-06-07):
2年多过去了,大家对这个话题还念念不忘啊!

网友A:
群延时是对多频复杂波形而言,很重要,如数字基带信号,对单频正弦信号根本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