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大家看看这块电池?

楼主(2015-04-21):
请教一下大家,图中的电池出来正负极之外,中间的脚是干什么用的,会是电池的识别鉴权用的吗?

网友A:
NTC 过热保护

楼主:
噢 原来时这样啊。那么我想再请教你一下,电池的识别和鉴权是怎样实现的呢?

网友B:
应该是保护脚,用来防止短路过充过放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脚,用来防止短路过充过放等故障

但是板上中间脚对应的焊盘为好像找不到任何保护电路啊,看这电池这么厚,保护电路会不会就在电池里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板上中间脚对应的焊盘为好像找不到任何保护电路啊,看这电池这么厚,保护电路会不会就在电池里面呢? ...

有可能,你如果拆过手机电池就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