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请教下Mohony的AHRSUpdate怎么调Kp和Ki两个参数

楼主(2015-04-21):
RT,发现螺旋桨一转角度漂移很大,上10度,现在怎么调都偏,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
会不会是电机就是这样子了。我用的新西达的a2212 kv2200电机,牌子渣渣转速又高,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能解决的吗

网友A:
想办法给传感器减振。不然再好的算法,遇到极品的电机机架也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给传感器减振。不然再好的算法,遇到极品的电机机架也是白搭

已经铺了海绵在下面了。。。。买的是24还30块钱一个的新西达。。。是不是假货。。。。或者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铺了海绵在下面了。。。。买的是24还30块钱一个的新西达。。。是不是假货。。。。或者坏的。。。 ...

不行就得换新的了,请教下飓风u2216和朗宇x2216哪个好

网友A:
这两个都不错,我更喜欢朗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