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人发现m05X片子的pwm有问题的?

楼主(2015-04-21):
pwm输出,在占空比大于或等于50%时,输出是正常的,低于50%时,开始不正常,是间歇输出的,即一段时间有pwm波形输出,一段时间没有pwm波形输出,占空比越小,间歇时间越长。

网友A:
这个不太可能吧

楼主:
这个问题,易导致项目卡住, 咨询新唐的技术支持,无果,是否芯片有问题?  新唐在回避?

网友B:
PWM我发现的问题是:用单步触发,当多过通道同时开启的时候,会出现停止不动.(单步触发中断,然后在中断中再开启)

网友C(2015-05-26):
这种问题,肯定是某些地方没有配置对,你仔细查看一下相关配置。

网友:
我敢说肯定是楼主在另外一部分配置的时候出差错了。

网友D(2015-08-03):
我的是关中断的瞬间会有pwm输出,持续时间很短

网友E:
楼主先检查一下程序的配置吧,看着不应该是硬件的问题,说不好就是bug

网友F:
M051用了好几年,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楼主先用BSP的范例,试著修改占空比,单纯只测试PWM的功能。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自己配置的不对啊,大家都没遇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易导致项目卡住, 咨询新唐的技术支持,无果,是否芯片有问题?  新唐在回避? ...

不会的 查找自己的程序问题吧. pwm调节我用了很多的  从0-最大100%的占空比

网友:
楼主,05x这个芯片是新唐的吗,你用的芯片难道没有具体型号,你说出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I(2015-09-22):
我也发现PWM会出现问题,用了三路PWM波,刚开始正常,运行几天后,PWM就变成直线了,很是无解...

网友I: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

网友J:
单纯的测试PWM,好好的锕

网友:
发现了,发现楼主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