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初级入门之浅析文件夹与文件组的区别

楼主:
最近有师弟过来问我IAR环镜下左侧工程编辑窗口内文件组的问题,他在本地磁盘的工程目录文件夹下面没有找到对应的文件组。其实这里他是混淆了物理磁盘下的文件夹和开发环境下的文件组的概念,没有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估计很多刚入门的博友们都曾遇到过这个问题,一时摸不着头脑,所以在这里趁此机会写篇随笔给一些初入门的铺铺路,呵呵。

    我先说它们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即都是用来组织文件的,以便于管理和分类不同类别的文件,不同的是文件夹用来组织电脑物理磁盘下的文件(这个文件包括子文件或者子文件夹),而文件组用来组织新建的工程目录下的文件(包括C文件、头文件及其他配置文件或者子文件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可以说文件夹的名字可以和文件组相同也可以不同,如果相同,那么文件组下的文件或者子文件组也不一定存在于相同名字的文件夹下,仅此而已。

    呵呵,我上面说的可能有点绕口,不过相信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同志仔细咀嚼体会还是能明白其中含义的。

网友A(2015-04-21):
我是一个新手,不知道学点什么,以后也想从事嵌入式行业。希望博主给指点一下,在校期间该学习那些知识呢,比如C语言,还是C++,还是linux之类的。

楼主:
呵呵,谈不上指点,只是一点心得给你。建议你抓住这个行业某个领域深入进去,初级阶段切记你只要做到专而精不要追求广泛涉猎。做嵌入式行业,你如果偏硬件就去搞搞MCU开发,偏软件就搞搞C++和Linux,看你个人爱好,另外多多参加一些设计比赛会让你受益匪浅,养成多总结多记录的好习惯,当然最后的一点最重要,就是希望不要看完我的前面建议空有三分钟热血,贵在**,技术源于积累,成功源于执着~

网友B:
问你个问题啊。k60的板子 flexbus外加了sram,是不是.icf文件里的ram配置也要改啊,改了后mcu才能使用外加的sram吗

楼主:
不用改,具体使用SRAM方法见这篇**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28447.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改,具体使用SRAM方法见我这篇**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28447.html

那么我的mcu用额外的sram,比如说我程序里的某个结构体的存放内容大小比原来的SRAM都大,mcu会自动寻找新的SRAM内存并存放?只需要设定flexbus与外挂SRAM的连接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我的mcu用额外的sram,比如说我程序里的某个结构体的存放内容大小比原来的SRAM都大,mcu会自动寻找新 ...

不是MCU自动寻找而是你的程序编译连接之后系统就已经把某些变量分配好了,至于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倒是可以修改icf文件里面RAM区的地址范围(注意外挂SRAM的地址只能占有0x6000_0000~0xDFFF_FFFF),不过我没这样用过,不敢保证可行不,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MCU自动寻找而是你的程序编译连接之后系统就已经把某些变量分配好了,至于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倒是可 ...

现在我就被这个困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MCU自动寻找而是你的程序编译连接之后系统就已经把某些变量分配好了,至于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倒是可 ...

大神 能帮我解决下吗
我在flexbus网上的英文文档里看到一段Executing code form external MRAM is also possible. There are three main steps that must be performed to have executable
code in external MRAM:
1. Initialize FlexBus to communicate with external MRAM.
2. Let the MCU know that it must look for the code in external memory. This is done with a compiler pragma and editing
the Linker Command File.
3. Copy the code from Flash to external Memory.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relocate a function that makes the LEDs on the K60 blink and execute it from the external
MRAM.
• A section is created using #pragma define_section and the function wanted to execute from MRAM is located
within the section.
#pragma define_section ExtMRAM ".myCodeInExtMRAM" abs32 RWX
__declspec (section "ExtMRAM") void toggle_LEDs(void){
int x = 0, i, n;
while(x<10){
GPIOA_PTOR=0x30000C00;
for(i=0;i<500;i++){
for(n=0;n<100;n++){
asm("nop");
}
}
x++;
}
}

但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对于这么复杂的单片机,我至今没有入门,看了楼主的帖子似乎懂了。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