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FLASH已经很大了,为什么有些开发板还外扩FLASH?

楼主(2015-04-21):
STM32 FLASH已经很大了,为什么有些开发板还外扩FLASH?

网友A:
供大家学习啊;
另外很多人FLASH不够也存在;

网友B:
flash不够很正常吧……

网友C:
那是你还不知道stm32的强大

网友D:
1. 可以練習操作FSMC / SPI
2. 使用LCM, 如有有大量的 圖檔/字庫, flash肯定不夠用的
3. os
4. 大量數據
5. .........

网友E:
不可能没事乱扩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可以練習操作FSMC / SPI
2. 使用LCM, 如有有大量的 圖檔/字庫, flash肯定不夠用的
3. os

请教:
1. 如果用SPI扩展FLASH用于存储TFT-LCD显示用的图档,SPI速度会不会影响LCD刷新速度?
2. 扩展FLASH用于OS,应该是用并口的NORFLASH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
1. 如果用SPI扩展FLASH用于存储TFT-LCD显示用的图档,SPI速度会不会影响LCD刷新速度?
2. 扩展FLA ...

并口NOR Flash占用脚位太多,还是SPI这样方便。

网友G:
能有多大,我跑个ucOS、触摸屏、fafs文件系统、一些传感器,后来加了个网卡驱动,512k就完全不够用了

网友H:
楼上正解!

网友I:
内部的一般都是程序flash
但是在应用中很经常还需要数据flash

网友J:
跑流水等,51都够了。跑linux(非uclinux),stm32完全不够格啊
没有什么flash够大了,只有相对与特定的应用,flash够不够的问题

网友K:
只要扩展RAM+nAND就可以了。运行时通过BOOT,从NAND中调入RAM,然后在RAM中运行。STM32F429+64M ram+1g Nand 没有跑不了的任务了。NOR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L:
应该还是有不少人不够用的,大牛很多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
1. 如果用SPI扩展FLASH用于存储TFT-LCD显示用的图档,SPI速度会不会影响LCD刷新速度?
2. 扩展FLA ...

1. 可以先將圖檔取出後放到RAM裡面, 再用FSMC刷TFT (應該是用BANK1), 速度自然是會慢一點點
2. 可以, 但是要考慮一些記憶體映射的問題, 因為外擴nor會佔掉較多的位址線, 比較好的做法樓上幾位有說明, 例如用NAND + SRAM等方式

楼主:
如果:
1. 存储图形界面数据,用SPI接口的FLASH就可以,但是需要工具把数据写入FLASH中(比如字库,图片等),但是CPU通过SPI把数据转移到TFT屏的缓存中,肯定不如并口的FLASH快,会不会影响TFT刷屏速度?(是不是采用SPI+DMA+FSMC方式可以解决)
2. 如果存储程序代码,肯定要用并口的NOR FLASH,或者如15楼MOn51的方法扩展RAM+nAND,但是要增加RAM扩展

各位在实际应用中扩展FLASH都用作什么目的,请多指教。

网友M:
根据需求决定是否外扩FLASH.

网友N:
系统级的应用就需要外扩了

网友O:
带图形界面就不够用了

网友P:
程序是够用了,可存数据就没有上限了。图形数据是一个例子,另外,AD不停的采集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数据要存起来,还得靠外部的flash。

网友Q:
因为不够吧。。

网友R(2016-02-18):
flash还分很多类。数据flash不够用很正常,如果程序不够用,多半加了系统和通信协议,还有算法。。。。

网友S:
许多人想往flash里面存东西

网友T:
那是你没打开过官方的demo程序,比如F429的,光HEX程序就 20M

网友U:
放程序够了不代表放数据也够。。。  一个大汉字点阵库就能让你趴下。 不止有外挂NAND,还有外挂U盘得。

网友V:
挂个大的系统,存个大的图形,设个好看的字库,不够用是正常的啊!特别是系统,几百兆的都有。应用程序反而不大。为嘛呢?因为,应用程序都是调用系统的函数库!也就是子程序调用,一条语句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