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的一些疑难

楼主(2015-04-21):
24位AD   HX711芯片。   有一个驱动程序。  就是读取AD转换的数字,并且决定下一次的通道以及运放倍数。
直接调用这个函数。然后    根据计算公式 算出物体质量。然后就在液晶显示。
可是发现 怎么按传感器都没用。  如果程序下的是店家开源代码。就有显示。

网友A:
看看两者有什么不同?连续两次调用要不要延时足够的时间?

网友B:
最直接的就是一条一条的对比你和店家之间代码的差异,然后就能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C:
还是自己写的程序的问题,多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D:
对着时序图看程序

楼主:
时序图 那个模块单独测没问题   放到工程里面组合用就没反应。
题外话:今天有人给我说, 串口通信,把一个吃透了。 其他的也就好弄了。毕竟不可能每个都去尝试。
我之前想 去学蓝牙模块。  但是班主任要我去搞无线。
似乎和郭天祥视频 串口 不是一样。 感觉有点没抓住通信的要点。怎么样以不变应万变的感觉。有用过无线的前辈求留下经验。跪谢~~~~

网友E:
好像改变参数后要丢4-5个结果,不知道是不是连续改了

网友F:
芯片没有用过,不过看了你的描述可以初步确定硬件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然后你说单独调试时序正常,放工程中就出异常,那有种可能 就是在工程中有地方影响了时序,仔细检查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