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芯片完整引脚功能表

楼主(2015-04-21):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用的哪个具体型号,你下载他的数据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比如这个,你下载: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QCPOPEC.pdf?fasp=1
然后你找到131页码,看到个图,管脚图。

网友A:
你看到那个图后,最好打印一份吧,再看那个133页,有表,对应着,管脚太多了,跟那电脑CPU一样。

网友A:
A15, A29, B4, C6, D3, F6, F7, H3,
K13, K14, K15, L3, L6, L13, L14,
L15, M3, M6, M13, M14, M15, N3,
N6, N13, N14, N15, P14, R14,
R19, R20, T14, T19, T20, U10,
U11, U12, U13, U14, U15, U16,
U17, U18,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W13,
W14, W17, W18, Y13, Y14, Y17,
Y18, AG5, AG7, AG8, AG11,
AG13, AH11, AH12, AH13, AH14,
AH15, AH16, AH17, AH18, AH19,
AJ1, AJ2, AJ11, AJ12, AJ13,
AJ14, AJ15, AJ16, AJ17, AJ18,
AJ20, AJ29
--------------------------------------------这一堆都是接地的

网友A:
Y23, AA23, AB23, AC8, AC9,
AC10, AC11, AC12, AC13, AC14,
AC15, AC16, AC17, AC18, AC19,
AC20, AC21, AC22, AC23, AD8,
AD9, AD10, AD11, AD12, AD13,
AD14, AD15, AD16, AD17, AD18,
AD19, AD20, AD21
-----------------------------------------这一堆都是DARM,好神奇,不过官网提供了封装,你就不用管哪条腿跟哪条腿对应了

网友A:
如果只是自己一条腿一条腿的弄,真是愁死人。好在官网提供了封装库。

网友:
持SATA II标准,可达3Gbps的传输率可同时支持打开四个显示接口:高达200M像素时钟的两个RGB并口,可支持1080P或WXGA分辨率60Hz的显示屏幕。
支持WUXGA分辨率60Hz的LVDS接口,支持HDMI 1.4标准接口以及MIPI/DSI接口。
支持千兆以太网口。
支持PCIe 2.0标准接口。
这么多功能支持,那不是跟CPU差不多了吗

网友B:
感谢gaoyang9992006的回复,回复的很到位。

网友:
版主果然见多识广,不看一下,我还真不知道那就是PIN的分布图呢。原来是这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