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L2530 光耦的管脚应该根据什么计算

楼主(2015-04-21):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  问题没问清楚   应该是这个光耦的 管脚外接的电阻应该根据什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问题没问清楚   应该是这个光耦的 管脚外接的电阻应该根据什么计算? ...

先确定R8  R9
根据你的信号频率,查datasheet上面的频率特性曲线。阻值越大,频率越低

用R8 R9和Vcc值,计算电流Io
根据电流值,查datasheet上面对应的CTR,CTR取min值,计算R2 R3电流。考虑温度变化和LED老化,电流取计算值2倍比较保险,设为If

用If,datasheet上面的led正向电压,你的驱动电压,计算出R2 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R8  R9
根据你的信号频率,查datasheet上面的频率特性曲线。阻值越大,频率越低

手册上没有你说的这个频率特性曲线?  就是找不到频率和电阻的关系。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手册,查Propagation delay
不是很精确,作为参考是可以的.余量稍微放大一点即可.

网友B:
你留给邮箱,我发给你份资料。
论坛貌似传不上资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