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WM输出实验问题

楼主(2015-04-21):
void PWM_Init(u16 arr,u16 psc)
{
//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
GPIOA->CRH&=0XFFFFFFF0;//PA8输出
GPIOA->CRH|=0X00000004;//浮空输入

GPIOA->CRL&=0X0FFFFFFF;//PA7输出
GPIOA->CRL|=0XB0000000;//复用功能输出
GPIOA->ODR|=1<<7;//PA7上拉
TIM3->ARR=arr;//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3->PSC=psc;//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3->CCMR1|=7<<12;  //CH2 PWM2模式
TIM3->CCMR1|=1<<11; //CH2预装载使能
TIM3->CCER|=1<<4;   //OC2 输出使能
TIM3->CR1=0x8000;   //ARPE使能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
在这个函数中,问题一:为什么一定要OC2输出呢?不可以用OC1、OC3、OC4吗?为什么设置其他输出灯一直亮着而没有PWM输出?
问题二:想要PWM在PA6输出,GPIOA->CRL&=0X0FFFFFFF;//PA7输出
GPIOA->CRL|=0XB0000000;//复用功能输出
GPIOA->ODR|=1<<7;//PA7上拉
除了把以上改为
GPIOA->CRL&=0XF0FFFFFF;//PA6输出
GPIOA->CRL|=0X0B000000;//复用功能输出
GPIOA->ODR|=1<<6;//PA6上拉
和把
TIM3->CCMR1|=7<<12;  //CH2 PWM2模式
TIM3->CCMR1|=1<<11; //CH2预装载使能
修改成
TIM3->CCMR1|=7<<4;  //CH1 PWM2模式
TIM3->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但是还是灯一直亮着,没有PWM输出,为什么呢?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我简单回答下,顺便给你弄个PA6输出的DEMO。你自己好好看看,看看哪些地方没设置对。

先回答。
1,因为我需要OC2输出。OC1~4都是可以用的。设置其他的,没变化,是你设置不对的原因。
2,需要PA6输出。1要设置时钟及PA6的方向状态(复用输出)。2要设置TIM3的相关寄存器,你说的基本到位了,不过最重要的:TIM3->CCER|=1<<0;   //OC1 输出使能,这里你没提到,还有#define LED0_PWM_VAL TIM3->CCR1 ,需要改为CCR1。这里不知道你改了没有?

修改这两个地方,加上之前你的修改,就可以了。下面附上例子。

下面是我仿真的结果:

网友A: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8

网友B:
第一问: TIM3->CR1=0x8000;   //ARPE使能
         原子哥,这句是不是有误?应该改成:TIM3->CR1=0x80;
第二问: TIM3->CR1=0x8000;   //ARPE使能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修改成:
          TIM3->CR1|=0x81;   //ARPE使能
         可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问: TIM3->CR1=0x8000;   //ARPE使能
         原子哥,这句是不是有误?应该改成:TIM3->CR1=0x80 ...

1,是有误.
2,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简单回答下,顺便给你弄个PA6输出的DEMO。你自己好好看看,看看哪些地方没设置对。

先回答。

请问为什么仿真图中的占空比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仿真图中的占空比没有变化?

二楼有答案

楼主:
二楼我看过的,说的时候我没说的具体
硬件出来是正确的,灯从暗到亮循环往复,仿真里面的PORTA.7的波形占空比不是应该有渐变的么
但是请看图

楼主:
这个占空比都差不多啊,我哪里的理解不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占空比都差不多啊,我哪里的理解不对么?

你看的那图才几个周期啊.你观察一秒钟的波形看看.一秒钟 没变化,那就看10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