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下位机写SD卡

楼主(2015-04-21):
下位机写SD卡数据能不能写成在电脑上识别为.txt格式,就是说STM32向SD卡写数据,通过USB读卡器程序。电脑上U盘上有一个1.txt格式的文件?

网友A:
当然可以呀!

楼主:
那上位机能不能在SD卡的XXX地址写命令呢?
好像都是复制文本文件到SD卡的,没有指定地址啊?

楼主:
可以把SD卡分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把SD卡分区吗?

你可以把SD卡当成外部flash用,不过这样会损坏上面的数据,导致电脑无法识别。但是你的目的只需要写数据就可以了,反正不用电脑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SD卡当成外部flash用,不过这样会损坏上面的数据,导致电脑无法识别。但是你的目的只需要写数据 ...

比如说上位机向SD卡XXX地址写命令,下位机查询XXX地址 收到命令后就向SD卡写数据。
通过USB读卡器程序。电脑上U盘上有一个1.txt格式的文件
打开这个文本文件就可以看到下位机的一些数据信息了,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上位机向SD卡XXX地址写命令,下位机查询XXX地址 收到命令后就向SD卡写数据。
通过USB读卡器程序。 ...

上位机为什么要写到SD卡的XXXX地址呢?
有点蛋疼。
你知道flash有写寿命吧?

楼主:
就是说主机通知下位机可以发送信息给上位机,下位机就写入
那要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吗?
上位机存个1.bat文件,下位机检测到这个文件就写入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主机通知下位机可以发送信息给上位机,下位机就写入
那要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吗?

那你还不如直接发一个指令给单片机:喂,你给老子写数据到sd卡。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不如直接发一个指令给单片机:喂,你给老子写数据到sd卡。
就可以了。 ...

但是要两种模式了呀,既有SD卡设备又有HID设备。
上位机USB通讯只有HID控件能和设备通讯。
SD设备的话只能通过COPY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要两种模式了呀,既有SD卡设备又有HID设备。
上位机USB通讯只有HID控件能和设备通讯。
SD设备的话 ...

你可以做两种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两种模式的。

那样太麻烦了!能用一种模式尽量一种模式。
这个假设能行吗?
上位机存个1.bat文件,下位机检测到这个文件就写入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太麻烦了!能用一种模式尽量一种模式。
这个假设能行吗?
上位机存个1.bat文件,下位机检测到这个 ...

我觉得是比较蛋疼。
你还不如直接用HID,什么数据都和单片机通讯,SD卡就直接由STM32来管理了,别搞什么大容量存储设备了。
这样省事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比较蛋疼。
你还不如直接用HID,什么数据都和单片机通讯,SD卡就直接由STM32来管理了,别搞什么 ...

不行啊,规定上位机软件要放在那个SD卡的盘里,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规定上位机软件要放在那个SD卡的盘里,呵呵。

悲剧.

网友B:
加上FATFS文件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