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编译链接都正确,可是.out和.map文件都没生成在debug文件中,而是在和工程同一文件中

楼主(2015-04-21):
程序没问题,也查看过build options,没问题,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MAP文件主要有两种生成方法,一种是由系统自动生成,默认文件名为所建立的项目名(如XXX为项目名)加上.map后缀xxx.map,另一种在CMD文件中指定生成MAP文件,操作方法为在MEMORY指令前面加上“-m abc.map”,文件名可以任意。

网友A:
关于路径   在CCS build option下是可以设置的   你在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路径   在CCS build option下是可以设置的   你在找找看

设置的生成.out和.map路径是在debug文件下,可是实际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文件主要有两种生成方法,一种是由系统自动生成,默认文件名为所建立的项目名(如XXX为项目名)加上.map ...

我指的是在cmd中生成的map文件

网友B:
那个要编译器生成这个文件,去build options...设置

网友B:
map文件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在cmd中生成的map文件

是的  CMD中可以设置.OUT和.MAP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