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交流三相插座连接器型号

楼主(2015-04-21):
请教,台式电脑电源模块的输入口,普通的三相插座,连接器的型号是什么?学名叫啥?

就是这货:不过这种好像都是PCB端的,有谁知道那种线缆对线缆的连接器叫什么?跪谢!

网友A:
我们做电源经常会用到这种插座,名字就叫“品字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也可以用图片来搜索
百度,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因为我不用,在以后一段时间用也不会使用。(很 ...

咦?这个网站是山寨谷歌吗?: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电源经常会用到这种插座,名字就叫“品字尾”

谢谢。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电源经常会用到这种插座,名字就叫“品字尾”

版主你好!有没有见过可以固定在机箱面板上的品字尾公头?。网上查到的大多是这种光秃秃的转接头,没法固定。谢谢~!

网友C:
就叫品字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电源经常会用到这种插座,名字就叫“品字尾”

查到了。感谢万能的淘宝。版主你做电源,这个插座有靠谱的供应商推荐吗?淘宝怕假货啊。。
谢谢!

网友C:
某宝一搜跳无数个,几毛到几十块都有

网友A:
如果附近有电子市场,可以直接去电子市场看看,最好是到华强北那里,把你的情况一说,人家就会给你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一搜跳无数个,几毛到几十块都有

是的。所以说鱼龙混扎真假难辨。。。电源器件还是要小心点。
谢谢。

网友D:
到淘宝上找一大把。

网友E:
ICE C-13/C-14

网友E:
IEC C-13/C-14

网友F:
这是交流三相?怎么像是单向呢,L,N,PE,三相是380V,三相角形接法或者星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