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手机充电指示灯电路

楼主(2015-04-21):
不要D1可以吗?

网友A:
9015的基极应该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D1不能不要

网友A:
这个电路的致命缺点是,如果电源电压是5V,如果电池是4.2V的锂电池,那么经过了D1之后电压已经不够。

楼主:
分三个阶段:
1 充电电流远大于80mA,二极管D1导通压降1V左右三极管Q1导通此时红灯很亮电阻R3上的电压较高,因绿灯线路上串了个电阻R2所以绿灯不亮。
2 充电电流80mA左右,二极管D1不导通三极管Q1线性区Q1的等效电阻与电阻R2较接近此时红绿灯都亮为黄灯(电流大于80mA偏红小于80mA偏绿)
3充电电流远小于80mA,三极管 Q1断开此时只有绿灯亮

这是网上的介绍,他说的对吗?

@戈卫东

网友A:
不对。
1 的情况三极管有可能烧掉他没有说。。。。。

网友B:
这个电路实际上不可行.
如韵电子网站上有一篇应用**"充电线解决方案",利用CN951实现充电时状态指示.
今天好像不能上传附件,麻烦你自己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致命缺点是,如果电源电压是5V,如果电池是4.2V的锂电池,那么经过了D1之后电压已经不够。 ...

该怎样修改可以克服这个缺点?
@戈卫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怎样修改可以克服这个缺点?
@戈卫东

不用这种电路

网友B:
请参考下面所附的方案.

网友C(2016-01-10):
引用 楼主:
该怎样修改可以克服这个缺点?
@戈卫东

我也是要克服这个问题,我加保护板要做到4.2V和5v通用!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