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MOS管控制电路

楼主:
对于这个原理图大概能看懂些,但还有很多细节不是了解。还请各位高手具体分析下它的工作原理及优缺点,还有没有能好的开 关MOS管的电路了? 图中R10去掉可以不?moter——bit是连接到单片机一个引脚上,这个不太懂什么用意,请高手赐教。感谢大家!!!

网友A(2015-04-22):
检测MOS电压的吗。。。。短路了就会触发单片机。。。。

网友:
Q2的集电极需要串联电阻

网友:
C1  C2不要

网友B(点评):
C1 C2滤波的 为何不要啊

网友:
R9移动到Q2的基极

网友C:
楼主这个图不太完整,我添加如下图,从图上看应该是一个24V直流电机(或继电器开关)的控制电路。下面谈谈楼主的问题:
1.R10不能少,它的作用是当正脉冲来时,Q2导通,此时R10相当于Q1的偏置电阻,如果没有它,Q1的b极电压为0V,其Vbe为-15V 将吧Q1击穿烧坏,正常的Vbe为-0.7V左右,Vb电压为14.3V。这样Q1导通,15V电通过Q1,R5 ,D2,R11,R12 给MOS管Q3,Q4的G极高电平触发导通,电机M(或继电器)通电运转。
2.至于moter-bit信号就是电机M运转情况的取样电压信号,电机运转时低电平,停止时为高电平,与MOTER-PWM脉冲信号是反相的。此信号送到单片机,告知它电机的工作状态。

楼主:
能具体点说说,都是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图不太完整,我添加如下图,从图上看应该是一个24V直流电机(或继电器开关)的控制电路。下面谈谈 ...

谢谢你的回答,那个D2,Q3,还有C1,C2,的作用能说下不?  如果没有R13的话Q3会烧毁??

网友C:
D2有两个作用:1.Q1到Q4.Q5的G极通路,2.当Q4,Q5损坏保护前级避免高电压。
Q3的作用:当MOTER-PWM为低电平时,Q2,Q1截止,Q3的b极失电而导通,迅速将Q4,Q5的G极静电中和掉,MOS管就可靠截止了,后面负载就断电停止。
C1,C2主要起保护缓冲作用,避免MOS管G极受冲击电流而损坏。
R13必须有,跟R10的作用差不多。

网友D:
D3,Q3,R13是为了低电平时MOS管栅极放电加速.
MOS管栅漏极本身电容就大,这是个累赘,电路上还多加C1,C2就很难理解了.
建议把R10移到Q2集电极端.

网友E:
楼上讲的很详细,点赞。

网友F:
整的这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2有两个作用:1.Q1到Q4.Q5的G极通路,2.当Q4,Q5损坏保护前级避免高电压。
Q3的作用:当MOTER-PWM为低电平 ...

谢谢你哈。那个C1,C2有点不明白,这两个电容的容值应该怎么确定呢。最后问一下R5是干什么的,限流么?  还有就是R5和R13的大小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D3,Q3,R13是为了低电平时MOS管栅极放电加速.
MOS管栅漏极本身电容就大,这是个累赘,电路上还多加C1,C2就很难 ...

这个图的优点是不是就是能让MOS管快速关断?  你的建议我觉的很对.....

网友G:
thanks for the sharing

网友H:
ytg689讲的好

网友C:
过奖了,相互学习嘛

网友I:
好贴!!受益匪浅!ytg689分析的比较合理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