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OC电机控制中,如何在不知道电机参数的情况下,调节各个配置参数

楼主(2015-04-22):
FOC电机控制中,如何在不知道电机参数的情况下,调节各个配置参数;目前,我采用最笨的一个一个试凑法,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P和I先调小点,再根据电机运行情况逐步调大P;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和I先调小点,再根据电机运行情况逐步调大P;

目前是经常启动不了报速度反馈错误,或者启动后,一直振动但是电机不转,UI确能检测到速度达到了目标速度

网友:
你用什么监测位置信号?霍尔还是编码器还是无感?电机参数用数字电桥量一下就可以了,影响不是很大,你说的配置参数是哪些参数,电机参数还是一些别的参数

网友B:
采用穷举法,对于特定领域的电机,种类不会太多,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我的电话:13388056785,欢迎交流

网友C:
参数配置很多看经验,实际运行的效率。

等6月会出的SDK 4.1把,里面说会有自动测量功能,除去电机本体的几个参数,PI会自动调整,参数配置要简单多了。
按ST的说法,是几分钟就可以将电机很好的运行起来。

我只看到实际的电路操作演示和PPT,暂时没实际操作过体验实际效率,但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配置很多看经验,实际运行的效率。

等6月会出的SDK 4.1把,里面说会有自动测量功能,除去电机本体的几 ...

6月会出新的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数配置很多看经验,实际运行的效率。

等6月会出的SDK 4.1把,里面说会有自动测量功能,除去电机本体的几 ...

6月份出?你知道还有哪方面的改进吗?或者哪儿能看到相关的ppt和演示?谢谢版主了

网友D:
PPT在哪啊?斑竹推出一份让大家看一下啊!

网友E:
没学过个,mark

网友C:
还没正式发布的东西,ST只是现场说明了些细节,秀了下演示。早知道是介绍这个就抱个电机过去直接跑跑效果。

PPT估计要正式发布后才后给出,我也对这个技术的成熟度抱有很大的兴趣,真要成熟完善,毕竟可以将工作解放一大部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