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9c51keil问题

楼主(2015-04-22):
为什么我的代码在keil4编译出来却无法仿真。而且keil4连错误都能编译生成hex文档。是不是我对keil4设置有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
编译的时候有两个提示。
如图

网友A:
没有错误啊,只有两个警告。

楼主:
但是就是编译出来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就是编译出来都不行。

不能仿真? 软件仿真还是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仿真? 软件仿真还是硬件?

就是protues仿真,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C:
你没添加文件吧~~

网友D:
源码贴来看看

网友E:
警告没关系

网友F:
警告不影响啊,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