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中分频的问题 TCNT0=0xF7

楼主(2015-04-22):
int main(void)
{
    CLI();
    DDRB=_BV(PB0);
    PORTB=_BV(PB0);
    DDRB=_BV(PB1);
    PORTB=_BV(PB1);
    DDRB=_BV(PB2);
    PORTB=_BV(PB2);

    TCNT0=0xF7;
    TCCR0B=_BV(CS00);
    TIMSK0=_BV(TOIE0);
    SEI();
    while(1);
}
我是用的是ATmega48V,按照程序我是想对1M的时钟进行9分频,具体体现在  TCNT0=0xF7;,可是现在我无论怎么改动  TCNT0=0xF7;这个语句,如改成  TCNT0=0xFF;或者  TCNT0=0x00;都没有反应,默认256分频,这是为什么呀?望各位大神指导,小女子不胜感激!

网友A:
头像不错,不过时钟预分频没有9这项,仔细看看手册
预分频设置应该是操作TCCRxB寄存器

网友B:
TCNT0=0xF7;应该不是9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像不错,不过时钟预分频没有9这项,仔细看看手册
预分频设置应该是操作TCCRxB寄存器 ...

恩,预分频是1,我想对信号进行9分频,所以想用计数溢出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NT0=0xF7;应该不是9分频。

为什么呀?从0xF7到0xFF,我数了一下是9呀

网友B:
手册上怎么说的?怎么可能有9分频?都是偶数的,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预分频是1,我想对信号进行9分频,所以想用计数溢出的方式~

你出发点思路就是错的,预分频不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