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Nucleo-F070RB评测

楼主(2015-04-22):
    非常荣幸,能从21ic拿到Nucleo-F070RB。周一中午午睡时,突然接到快递电话,通知去取快递。拿到手看到是21ic发来的开发板,迫不及待的打开,看到简洁而时尚的Nucleo-F070RB。Nucleo开发板仍然采用了简洁的塑料包装,开发板的主要硬件一览无余。

打开包装:

    Nucleo开发板,与Discovery系列开发板绿色的外观比较起来,略显小巧,但简洁的配色更突显时尚。

   除了外观上的更简洁时尚,Nucleo开发板最大的特点是支持mbed。mbed平台,包括免费的软件库(SDK)、硬件设计(HDK)以及在线的Web开发环境,也就是常说的云端开发。使开发者可以告别庞大的占用很多硬盘空间的IDE软件,可以使用Nucleo固件库进行快速开发。当然,也可以使用离线版的mbed软件SMeshStudio进行开发Nucleo开发板第二个特点,就是具有完全兼容的Arduino Uno Rev3接口,可以和Arduino子板随意搭配,这也为快速开发生产提供硬件上的支持。    从2013年12月意法半导体宣布加入ARM MBED项目,到现在,意法半导体共推出了14款Nucleo开发板:

    在这14款Nucleo开发板中,笔者去年在21ic有幸获得过一块Nucleo-F411RE,在这里正好做个对比:

    从外观上看,这两个开发板除了核心mcu不同和贴纸编号不同,其余硬件、外观基本都是一样的。咱们更进一步,看下两个开发板的I/O扩展是否相同:

    从上面图片可以看出,两个开发板据大部分I/O扩展都是一样的。只有CN10上的第18个I/O不同,F070RB上是PB11,F411RE上是NC。
    从意法半导体的产品定位来说,Nucleo-F070RB是一款介于高性能和低功耗之间的开发平台,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在digikey仅售80.99元。可以参考下图ST的产品线(ST产品线图官网还未更新到14款产品):
Nucleo-F070RB开发板硬件原理框图:

Nucleo-F070RB开发板正面硬件图:

Nucleo-F070RB开发板背面硬件图:

    透过上面硬件图,我们可以看到Nucleo开发板的这些硬件特点:

1、Arduino Uno Rev3接口,支持Arduino兼容的子板;

2、扩展了ST Morpho全部的I/O接口,方便连接控制器的周边外设进行硬件扩展;

3、集成ST-Link/V2-1的调试下载器,可用于下载和调试程序,支持对外部微控制器调试;

4、板载的TQFP64封装的STM32F070RBT6,该mcu具有Cortex-M0架构,主频最高可以达到48MHz。

5、板载3个LED,一个USB通讯LED,一个电源LED和一个用户LED;

6、板载两个机械按键:一个复位按键和一个用户按键。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

1、Nucleo开发板的USB接口具有三个不同的功能,虚拟串口、容量存储和调试接口;

2、有3种不同供电方式:mini USB接口供电、IO引脚用电、通过Arduino UNO R3 Shield接口供电;

3、支持Keil、IAR、GCC和embed在线IDE的设计工具。

楼主:
核心微控制器STM32F070RBT6
    板载的微控制器STM32F070RBT6,是采用高性能的ARM Cortex-M0 32位RISC内核,最高工作频率48MHz,具有高速嵌入存储器(128KB闪存和16KB SRAM),工作电压范围2.4V-3.6V,以及各种增强性外设和51个I/O,提供标准通信接口(两个I2C,两个SPI和四个USART),一个USB全速器件,一个16通道12位ADC,7个通用16位计时器和一个PWM定时器。主要用在应用控制和用户接口,手持设备,A/V接收器和数字TV,PC外设,游戏和GPS平台,PLC,逆变器,打印机,扫描仪,告警系统,视频互连和HVAC等领域。

STM32F070RB框图:

楼主:
我将在mbed开发环境下体验Nucleo-F070RB的开发。首先下载ST-Link Driver,下载链接:https://mbed.org/teams/st/wiki/ST-Link-Driver。下载后双击打开,安装驱动。我的电脑是32位的win7操作系统,所以我选择安装dpinst_x86.exe。出现下图,就安装好了驱动程序。

现在把板子用mini usb数据线连接Nucleo-F070RB到电脑,稍等一会。可以看到有新的移动存储设备被识别出来:

此时,开发板上红色的USB通讯LED和红色的电源LED都是常亮状态,绿色的用户LED在不停地闪。

楼主:
双击打开移动存储设备NODE_F070RB,里面的文件:

mbed.htm其实就是一个网页链接,打开后会跳转到:http://developer.mbed.org/platforms/ST-Nucleo-F070RB/该页面有对Nucleo-F070RB开发板的英文介绍和Arduino 接口及ST Morpho 扩展接口图:
Arduino接口图:
Morpho接口图:

楼主:
此时会出现“Create new program”的对话框,点击Template后的选择框,可以选择要运行的例程或者Empty Program:

我先选择一个最简单的程序:BlinkyLED test for the ST Nucleo boards,其他选项不变,工程名:Nucleo_ticker也不变。然后点击对话框的OK。稍微等待几秒建立新程序,出现如下页面:

此时可以看到工程/Nucleo_ticker。其中main.cpp是主程序,另外还有mbed库,点开左侧的工程管理栏,可以看到用到的具体的mbed库文件:ClassesFilesStructsGroups

楼主:
我们打开main.cpp文件,看下主程序的源码:
#include "mbed.h"

Ticker toggle_led_ticker;

DigitalOut led1(LED1);

void toggle_led() {
    led1 = !led1;
}

int main() {
    // Init the ticker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function (toggle_led) to be attached and the interval (100 ms)
    toggle_led_ticker.attach(&toggle_led, 0.1);
    while (true) {
        // Do other things...
    }
}
点击页面菜单栏“Compile”,对代码进行编译。编译完成出现:

点“保存”把编译好的bin文件保存到电脑。通过鼠标把这个bin文件拖拽到移动存储设备NODE_F070RB,这样就完成了对stm32f070rbt6的烧写。按Nucleo-F070RB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键,就可以看到实验效果了。绿色LED在闪烁(好吧,和不烧写这个程序时现象一样),因为板子自带的就是这个demo程序。。。。

总结:通过对板子的观察和实验,体验了使用mbed方式开发软件的过程。非常喜欢Nucleo平台的这种快速的开发方式,同时使用mbed对我用的这种低配置电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另外,板卡强大的的可扩展性,方便的拖拽下载方式,也是非常具有特色。

By:灰小子(21ic论坛id:dirtwillfly)

2015年4月21日

楼主:
占楼备用

网友A:
恭喜群主大大,感谢群主大大分享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群主大大,感谢群主大大分享资料

:Q花了两个晚上的宝贵时间

网友B:
感谢分享,很好的总结。

网友C:
不错额。。。确实有收获。

网友D:
大大就是牛!!!

网友E:
好吧··我现在才知道,插上nucleo出现的小U盘,是小程序用的···········

网友F:
非常感谢版主的辛苦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现在才知道,插上nucleo出现的小U盘,是小程序用的··········· ...

;P现在知道也不晚……

网友G:
这莫快到手了?好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莫快到手了?好厉害啊

:lol是啊,大家抓紧每天抢楼

网友H:
这两个开发板除了核心mcu不同和贴纸编号不同,其余硬件、外观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I:
下载程序方式很新鲜啊,有意思

网友J:
版主太强大了,一直只会用keil,这次长见识了,原来还能这样玩,话说那个下驱动的网站是谁的啊?一直都在ST官网上下载,

网友J:
貌似还得注册才行啊,一直用keil的涨眼界了……

网友K:
我的怎么只有一个文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貌似还得注册才行啊,一直用keil的涨眼界了……

我注册都不知道怎么注册。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注册都不知道怎么注册。

双击打开那个网页就行了,注册验证码显示不出来?

网友K:
我试着注册了,可是不成功。

网友K:
说什么are you human?
我不是人我还是神仙那?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试着注册了,可是不成功。

验证码不对,和我的一样,我也没注册成功

网友(2017-10-09):
请问下mbed 下的Classes,Structs,Groups的分类特点和功能?谢谢

网友L:
我也打算玩玩f0的哈哈,周一就找小喇叭

网友M:
mbed在线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得联网。

网友M:
又没有keil的教程?

网友N:
想看KEIL的教程哈哈?看楼主更新。

网友N:
我有块F4的好像是被写保护了,程序烧录进去不执行,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