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直流无刷电机是不是必须用Hall?

楼主(2015-04-22):
现在电动车的直流无刷电机是不是必须要用到霍尔(Hall)?
市场上那几家的电机比较好,有了解的可以推荐下的吗?
还有Hall现在国内做的怎么样,是不是也抄的别人的?

网友A:
当然不是。现在有很多无传感器解决方案,随便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霍尔的你还质疑国内做不好?只要是个电机厂,都能做霍尔吧、直流无刷如果用方波控制那就很不错,低速扭矩充足,看你用于哪一方面,无感的虽然成本低,但是低速性能差,各有优点,主要是看你面向什么工况

楼主:
OK,因为对自己比较陌生,先了解下情况!
无感的方案就是需要控制器的算法跟复杂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