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实战演练逻辑篇17:FPGA电源电路设计

楼主(2015-04-22):
FPGA电源电路设计
本文节选自特权同学的图书《FPGA设计实战演练(逻辑篇)》

整个系统需要三档不同的电源电压,即3.3V、2.5V和1.2V。如图3.13所示,我们使用了三颗LDO分别产生。T1/T2/T3/T4则是测试点,便于生产或调试过程中的电压测量。(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3.13 核心电路板电源电路
         如图3.14所示,从CycloneIII Device Handbook中可以查到,Cyclone III系列器件的供电一般是分4大类,压值有2-3档(可能更多档,这主要取决于不同bank的I/O电压是否有特殊供电需求)。这4类电源分别是内核电压VCCINT、I/O电压VCCIO、PLL模拟电压VCCA和PLL数字电压VCCD_PLL。这4类电源电压中,内核电压固定1.2V、PLL模拟电压固定2.5V、PLL数字电压固定1.2V;唯一不确定,或者说有选择余地的电源是I/O电压,它可以根据用户实际应用所需要的I/O标准选择不同的电压,我们的板子使用最常见的3.3V进行所有的I/O bank供电。(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3.14 CycloneIII系列器件的供电标准
         说到I/O电压,我们不得不多提两句,毕竟可以兼容非常多的I/O电压标准是FPGA的一大优势,尤其是各种高速差分信号的支持。图3.15中列出了我们这款器件支持的各种I/O电平标准。(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3.15 CycloneIII FPGA所支持的各种电平标准
         除了上述提及的4类电源电压外,其实我们这款FPGA器件的配置电路的供电电压也有学问,虽然它的I/O也是3.3V的,但一些地方却需要用到2.5V。这个内容我们将在配置电路部分再进一步讨论。FPGA的供电电路如图3.16所示。在FPGA的供电电路中,每1-2个电源引脚我们都配有1个去耦电容。当然了,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每个电源引脚尽量都就近放置去耦电容。(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3.16 FPGA供电电路

网友A(2017-04-20):
楼主,AMS1117-1.2的输入端可以直接用AMS1117-3.3的输出吗,这样用这个电路可以承载吗,功率、电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