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2864万年历不显示,偶尔会出现无关文字

楼主(2015-04-22):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RS=P2^7;
sbit RW=P2^6;
sbit E=P2^5;
sbit beep=P1^4;
u8 table0[]="0123456789";
u8 table1[]="00:00:00";
u8 table2[]="0000年00月00日";
u8 table4[]="祝大家天天快乐!";
u8 dat,ms=0,zc,hm=0,s=0,adjh=0,Md=0,b1,b2,FastSlow=0,day=10,month=05,week=5,Playflag=0,num=0,last=0,t1=0,jishu=0,cxs=0,ClockSet=0;
u16 a=3036,year=2014;
int m=0,h=0;
void delay(u16 t);
void displaydate();
void T2_init();
/**********************delay()****************/
void delay(u16 t){
        u8 i;
        while(t--){
                for(i=0;i<19;i++);
        }
}
/**********************BeepOn()******************/
void BeepOn(){
        beep=0;
        delay(200);
        beep=1;
}
/********************Write_cmd(u8 cmd)往12864写命令******************************/
void Write_cmd(u8 cmd){
        RS=0;
        RW=0;
        P0=cmd;
        delay(5);
        E=1;
        delay(10);
        E=0;
}
/**********************write_cmd(u8 dat)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8 dat){
        RS=1;
        RW=0;
        P0=dat;
        delay(5);
        E=1;
        delay(10);
        E=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delay(400);
        Write_cmd(0x30);
        delay(100);
        Write_cmd(0x30);
        delay(37);
        Write_cmd(0x0c);
        delay(10);
        Write_cmd(0x01);
        delay(100);
        Write_cmd(0x06);
}
/********************CaculateWeek() 由年月日计算星期********************/
int CaculateWeek(int y,int m,int d){
        int w;
        if(m<3){
                m+=12;
                --y;
        }
        w=(d+2*m+3*(m+1)/5+y+(y>>2)-y/100+y/400)%7;
        return w;
}
/*********************产生时分秒,日期,调用星期函数************************************/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8 i=0;
        TF2=0;
        i++;
        if(i==16){
                i=0;
                s++;
                if(s>59){
                        s=0;
                        m++;
                        if(m>59){
                                m=0;
                                h++;
                                   adjh++;
                                 if(h>23){
                                h=0;
                                day++;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if(day>=32){
                                                day=1;
                                                month++;
                                        }
                                }
                                else if(month==11||month==4||month==6||month==9){
                                        if(day>=31){
                                                day=1;
                                                month++;
                                        }
                                }
                                else if(month==2){
                                        if(((0==year%4)&&(0!=year%100))||0==year%400){
                                                if(day>=30){
                                                        day=1;
                                                        month++;
                                                }
                                        }
                                        else{
                                                if(day>=29){
                                                        day=1;
                                                        month++;
                                                }
                                        }
                                }
                        }
                  }
                  displaydate();
                }
                if(month>=13){
                        year++;
                        month=1;
                }
                week=CaculateWeek(year,month,day);
        }
}
/***********************12864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_Char(u8 x,u8 y){
        switch(y){
                case 1:Write_cmd(0x80|x);break;
                case 2:Write_cmd(0x90|x);break;
                case 3:Write_cmd(0x88|x);break;
                case 4:Write_cmd(0x98|x);break;
                         }
}
/***********************x显示日期:0000年00月00日**************************/
void displaydate(){
        u8 i;
        table2[0]=table0[year/1000];
        table2[1]=table0[year/100%10];
        table2[2]=table0[year/10%10];
        table2[3]=table0[year%10];
        table2[6]=table0[month/10];
        table2[7]=table0[month%10];
        table2[10]=table0[day/10];
        table2[11]=table0[day%10];
        table2[14]=' ';
        table2[15]=' ';
        Display_Char(0,1);
        for(i=0;i<16;i++)
                Write_data(table2[i]);
}
/**********************12864显示时间:00:00:00**************************/
void display1(){
        u8 j;
        table1[4]=table0[h/10];
        table1[5]=table0[h%10];
        table1[7]=table0[m/10];
        table1[8]=table0[m%10];
        table1[10]=table0[s/10];
        table1[11]=table0[s%10];
        //Write_cmd(0x90);
        Display_Char(0,2);
        for(j=0;j<12;j++)
                Write_data(table1[j]);
}
/***********************12864显示星期**************************/
void display3(){
        Write_cmd(0x88);Write_data(' ');Write_data(' ');
        Write_cmd(0x89);Write_data(' ');Write_data(' ');
        Write_cmd(0x8A);Write_data(' ');Write_data(' ');
        Write_cmd(0x8B);Write_data(0xD0);Write_data(0xC7);
        Write_cmd(0x8c);Write_data(0xC6);Write_data(0xDA);
        switch(week+1){
                case 1:
                        Write_cmd(0x8d);
                        Write_data(0xD2);
                        Write_data(0xBB);
                        break;
                case 2:
                        Write_cmd(0x8d);
                        Write_data(0xB6);
                        Write_data(0xFE);
                        break;
                case 3:
                        Write_cmd(0x8d);
                        Write_data(0xC8);
                        Write_data(0xFD);
                        break;

                case 4:
                        Write_cmd(0x8d);
                        Write_data(0xCB);
                        Write_data(0xC4);
                        break;
                case 5:
                        Write_cmd(0x8d);
                        Write_data(0xCE);
                        Write_data(0xE5);
                        break;
           case 6:
                        Write_cmd(0x8d);
                        Write_data(0xC1);
                        Write_data(0xF9);
                        break;
           case 7:
                        Write_cmd(0x8d);
                        Write_data(0xC8);
                        Write_data(0xD5);
                        break;
        }
        Write_cmd(0x8E);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
/*****************12864显示祝福语******************************/
void display4(){
        u8 j;
        Write_cmd(0x98);
        for(j=0;j<16;j++)
                Write_data(table4[j]);
}
/*****************区分C键按下还是D键按下***************/
void KeyScan(){
        dat=(P1&0x0f);
        if(dat==02){
                delay(120);
                if(dat==02){
                        BeepOn();
                        switch(hm){
                                case 1:
                                        year++;
                                        if(h>65535) year=0;
                                        displaydate();
                                        break;
                                case 2:
                                        month++;
                                        if(h>12) month=1;
                                        displaydate();
                                        break;
                                case 3:
                                        day++;
                                        if(h>31) day=1;
                                        displaydate();
                                        break;

                                case 4:
                                        h++;
                                        if(h>23) h=0;
                                        break;
                                case 5:
                                        m++;
                                        if(h>59) m=0;
                                        break;

                        }
                }

        }
        if(dat==01){
                delay(120);
                if(dat==01){
                        BeepOn();
                        switch(hm){
                                case 1:
                                        year--;
                                        if(year<1) year=1;
                                        displaydate();
                                        break;
                                case 2:
                                        month--;
                                        if(month<1) month=12;
                                        displaydate();
                                        break;
                                case 3:
                                        day--;
                                        if(day<1) day=31;
                                        displaydate();
                                        break;
                                case 4:
                                        h--;
                                        if(h<0) h=23;
                                        display1();
                                        break;
                                case 5:
                                        m--;
                                        if(m<0) m=59;
                                        display1();
                                        break;

                        }

                }

        }
        week=CaculateWeek(year,month,day);
}
/**********************定时器2初始化**********************************/
void T2_init(){
        RCAP2H=a/256;
        RCAP2L=a%256;
        ET2=1;
        EA=1;
        TR2=1;
}
/********************判断对表键是否按下,若是,则对表*************************/
void main(){
        LCD_init();
        T2_init();
        displaydate();
        display3();
        display4();
        while(1){
                dat=(P1&0x0f);
                display1();
                display4();
                last=num;
                display3();
                if(dat==0x04){
                        delay(60);
                        if(dat==0x04){
                                BeepOn();
                                hm++;
                                if(hm==1){
                                        TR2=0;
                                        zc=ms;
                                        displaydate();
                                }
                                else if(hm>5){
                                        ms=zc;
                                        hm=0;
                                        TR2=1;
                                }
                        }
                }
                KeyScan();/*设置日期和时间*/
                switch(hm){

                                case 1:{
                                        Write_cmd(0x80);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cmd(0x81);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delay(30);
                                        Write_cmd(0x87);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cmd(0x80);
                                        Write_data(year/1000+0x30);
                                        Write_data(year/100%10+0x30);
                                        Write_cmd(0x81);
                                        Write_data(year/10%10+0x30);
                                        Write_data(year%10+0x30);
                                        KeyScan();
                                        break;
                                                }
                                case 2:{
                                        Write_cmd(0x83);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delay(30);
                                        Write_cmd(0x87);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cmd(0x83);
                                        Write_data(month/10+0x30);
                                        Write_data(month%10+0x30);
                                        KeyScan();
                                        break;
                                                }
                            case 3:{
                                           Write_cmd(0x85);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delay(30);
                                        Write_cmd(0x87);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cmd(0x85);
                                        Write_data(day/10+0x30);
                                        Write_data(day%10+0x30);
                                        KeyScan();
                                        break;

                                                }
                                case 4:{
                                           Write_cmd(0x92);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delay(30);
                                        Write_cmd(0x97);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cmd(0x92);
                                        Write_data(h/10+0x30);
                                        Write_data(h%10+0x30);
                                        KeyScan();
                                        break;

                                                }
                                case 5:{
                                           Write_cmd(0x93);
                                        Write_data(':');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delay(30);
                                        Write_cmd(0x97);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cmd(0x93);
                                        Write_data(':');
                                        Write_data(m/10+0x30);
                                        Write_data(m%10+0x30);
                                        KeyScan();
                                        break;
                                                }

                        }

        }
}

求大神指点

楼主:
这个是遥控实现的,但是屏幕就是不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遥控实现的,但是屏幕就是不显示

硬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有没有问题?

没有啊,我都照着连了好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么马虎,数据总线P0.0对应的是LCD 的哪个数据线?

方向变了,程序没变,肯定显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马虎,数据总线P0.0对应的是LCD 的哪个数据线?

方向变了,程序没变,肯定显示不了 ...

P0.0对应LCD的P20,P0.1对应LCD的P21,依次对应下去,这不是数据总线的对应方式吗?如果按照你说的,该怎么改程序?真的现在很着急,单片机不是特别熟悉,正在学习中,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万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P0.0对应LCD的P20,P0.1对应LCD的P21,依次对应下去,这不是数据总线的对应方式吗?如果按照你说的,该怎 ...

P0.0连接LCD0P20,  P20代表LCD 的D7 脚 ? 谁告诉你这么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0连接LCD0P20,  P20代表LCD 的D7 脚 ? 谁告诉你这么连的?

电路图上不是这样一一对应吗?我不太懂数据总线连接的方式,就认为一一对应就行,那应该怎么接??求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上不是这样一一对应吗?我不太懂数据总线连接的方式,就认为一一对应就行,那应该怎么接??求帮忙 ...

你改为:P0.0对应LCD的D0,....P0.7对应LCD的D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为:P0.0对应LCD的D0,....P0.7对应LCD的D7试试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谢谢你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谢谢你哈

P0口 数据总线加上拉电阻了没? 没有的话最好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C:
会不会是跳线或者布线的原因?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口 数据总线加上拉电阻了没? 没有的话最好加上上拉电阻

p0口加上了排阻,还是不显示时钟,只是显示几个无关的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跳线或者布线的原因?没碰到过

应该不会吧,我反复连接了好几遍,都

楼主:
屏幕显示如图

引用 网友B:
P0口 数据总线加上拉电阻了没? 没有的话最好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D:
可能有干扰吧,发的数据不对;

网友E:
估计你得加个 KEIL C 的补丁才可以,与我遇到的问题一样, 你可以查看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9245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得加个 KEIL C 的补丁才可以,与我遇到的问题一样, 你可以查看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 ...

怎么用?放到某个文件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有干扰吧,发的数据不对;

不明白,那该怎么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我反复连接了好几遍,都

之前用诺基亚单色屏碰到过,后来发现是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那该怎么改?

有没看这个LCD的资料?

网友E:
你可以到https://bbs.21ic.com/icview-925860-1-1.html去下载那个补丁的,打了这个补丁再重新编译下估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到https://bbs.21ic.com/icview-925860-1-1.html去下载那个补丁的,打了这个补丁再重新编译下估计就可 ...

恩,谢谢,可能是其它问题吧,我自己在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诺基亚单色屏碰到过,后来发现是屏有问题

这个应该不会吧,我换了3块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看这个LCD的资料?

看了,谢谢你的热情回答,我在研究研究吧

网友B:
LCD的 PSB脚是悬空的? 选择并行数据或串行数据 的接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的 PSB脚是悬空的? 选择并行数据或串行数据 的接法不同

这个不太了解,那应该怎么接,你认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了解,那应该怎么接,你认为?

根据LCD的资料
并行数据接高电平,串行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LCD的资料
并行数据接高电平,串行接地

那我接地了,就是

网友B:
那就错了,程序明明是给LCD并行数据,应该接高电平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错了,程序明明是给LCD并行数据,应该接高电平才对

主要是我接过VCC了,不行啊,接地也不行,现在都凌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