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路过,说一下“保真”(非失真)、“相延”和“群延”那点事儿....

楼主(2015-04-22):
“保真”(非失真)严格意义下就是所谓的“拷贝不走样”。若放松点条件,那么可以允许其幅度有个线性的比例变化而时延则为定值。就算是如此,也只有“延迟线”可以胜任。

说到“时延”,严格意义下也只有在含空间维度的分布系统中才可以讨论,这里涉及到速度的问题(传播速度、相速度和群速度等)。在集总参数系统中,就算是全通滤波其也是失真的(“时延”不是定值)。

关于集总参数系统中的失真、相延和群延,相关书籍有纤细说明,感兴趣者建议看书。这里只想给个概要说明(主要内容都在其中了)。

楼主:
有时,自然语言在数学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

网友A:
每次路过,感觉背后凉飕飕的

网友B:
在现实的滤波电路不可能存在精确的群像为岩石。

谢谢大家!

这仅仅是个理想的不存在的滤波电路中的假设而已。

网友B:
相位岩石没有意义。

谢谢大家!

仅仅就是理论界提出的东西而已。

真正有意义的还是群相位岩石的问题。

所谓的群说的是一大批的不同频率成分信号。

再次感谢大!

网友B:
群相位岩石。

谢谢大家1

仅仅在运放类的放大电路的带宽以内得到了精确的体现。

除此之外都不可能精确实现群相位岩石的恒定。

但可以近似恒定。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如果一个电路仅仅需要低通滤波。

谢谢大家1

那么问题不大。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回令其关注的频率成分远离转折频率。

只有向教科书之类的傻瓜。

才会研究转折频率附近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B:
关于频率和成的问题。

谢谢大家1

这是一个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阿!

网友B:
也就是所谓的分频问题。

谢谢大家!

分频点附近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值得理论界研究的。

但显然理论界该研究的肯定不去研究。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路过兄对此有何高见?

网友D:
大神:您别吓我、我没读什么书呀…

网友D:
…上升到理论的这些:真的是天才与疯子之间的人物干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兄对此有何高见?

张兄怎么想起问如此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往深里去那个就没底了,物理学和哲学层面都可以深究。

简单说说把:

所谓“日月星辰、微观基本粒子和各类场等”都是物质,这其实是相对于“空无”而言的。也就是一般认为的“存在”和“不存在”的概念。存在的东西必然具备有某些特别的属性和特点,所以把各类场归为“存在”其实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当然,把日月星辰和基本粒子归为“存在”——物质,那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

其实,近代物理告诉我们“真空非空”;此外,空间只是物质的一种广延性而已,而时间则是物质运动的演进。关于时空,爱因斯坦给出了一种解释,其中将“质能”和“几何”关联得出了引力场理论。狄拉克则将相对论引入量子力学,得出所谓的“负能海”充满了整个真空。可以说,“真空”(我们一般认为的空无)是物理学中最说不清楚的东西。

如果要去纠结哲学问题,这里只提一个东西——《本体论》,那可是个相当古老的玩意儿了。当然,哲学还有《认识论》和《价值论》。这就是哲学所谓的基本“三论”。

如果问我是个什么观点或看法,其实早已经说过,那就是

《本体论》,我认为“我思故我在”,虽然“物质存在”可以作为一种信仰存在。

《认识论》,我认为“存在即合理”,这应该是现代科学理念的最好诠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您别吓我、我没读什么书呀…

这点“理论”就吓到你啦,转行吧!

网友E:
额,好深的理论,跟赚钱无关,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路过兄对此有何高见?

场,应该是能量的体现。

能量以某些种结构表现出来,就是物质。

从某种角度来考虑,能量是虚无的。

矛盾的统一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张兄怎么想起问如此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往深里去那个就没底了,物理学和哲学层面都可以深究 ...

这个问题,往深里去,确实没底,至少是非常非常深。

不过此时想到这个事,是因为论坛里面好多人,对“电路”好像不甚明白,对“场”就更不知道了。
我想,是否因为《普通物理》里面一上来就讲“场是物质”,让学生摸不到头脑,于是为了能过考试,就开始硬背的结果?
其实,别说普通物理,高中的物理教材里面就是这么讲的,“场是物质”(高中要讲静电场)。
与其这样,不如说“场是某个物理量在空间的分布”。例如屋子里面各点都有一定温度,那么屋子里面有个温度场。又例如水渠里面的水平静流动,水中各点都具有一定速度,那么水重有个速度场。前者是标量场,后者是矢量场。
这么说,容易被接受,而且有其实际意义。例如功率管加散热器,温度梯度最大的地方就是最阻碍热量流动的地方(绝缘垫),空气中电势梯度特别大的地方会产生电晕,等等。水渠里的速度场,虽然各点速度都是水平的却有旋度,也容易理解(水上面一层和下面一层速度大小不同)。
静电场无旋,所以初学者很难想像有旋的电场,也就很难想像出电磁波。

电磁场具有动量(物质的基本特性之一),那是到了20世纪初4才由实验证实的(列别捷夫光压实验)。

网友G:
路过顶HWM老师!:lol

网友G:
HWM老师能推荐些好的音频D类功放设计的资料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往深里去,确实没底,至少是非常非常深。

不过此时想到这个事,是因为论坛里面好多人,对“电 ...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电磁场和声场从感觉上是类同的,各自的波动方程也是相似的,很多概念如波、反射、阻抗等等都可以类同,但在物理上,声是传输介质的力学现象,而电磁场本质却是物质!我们借助声学来理解电磁学,但却被告知完全是不同的。
在早期,认为电磁学也是介质的力学现象,这个介质就是以太,麦克斯韦以及其后一段时间都是认为以太是存在,但后来却认为以太不存在(为了麦克斯韦方程在不同惯性系中的不变性,也就是狭义相对论,以及后面的量子力学)。要说明白电磁场是物质并不是容易的事(物理上先要说明以太为什么不存在,...还要从哲学上解释人的物质观念...),但对于学习电磁场的工程师,认为电磁场和声类同,认为以太存在是可以的。在工程师的应用范围内,我觉得这样没什么问题,是一种“实用主义”或“思维经济原则”,就像从相对论来看牛顿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不对,但我们还是认为时间空间是绝对的,一般应用中没什么问题。
但是教科书上却不能这么写,只能写电磁场是物质,一般的学生根本不能理解。所以学电磁场最好了解一下电磁学的发展历史或许更好一些,教科书上最好加上这一章,老师也可介绍介绍,让学生明白:虽然电磁场是物质,但一定范围内用以太的力学现象来解释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电磁场和声场从感觉上是类同的,各自的波动方程也是相似的,很多概念如波、反射、阻 ...

补充一个例子:
光当然是波动,但开始学习光学时总是把光看成一条“光线”。因为是一条线,才有了入射角反射角折射角等等。然后才谈干涉衍射,光才是一种波。再深入,光又是粒子,波粒二象性……
设计像机镜头时,光就是一条线。但制作防伪贴时,就要考虑光是波了。用棱镜分光,光就是一条线,用光栅分光,光就是波。

确实,大尺度下是几何光学,小点尺寸则是波动光学,微观下则就是粒子了。不过,无论如何其物质性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电磁场和声场从感觉上是类同的,各自的波动方程也是相似的,很多概念如波、反射、阻 ...

电磁波和声波还是有着本质差别的。此外,“以太”作为唯一绝对的一个参照系也不太合理,而其实验证明光速和“以太”也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