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单片机,ARM,嵌入式开发,Android 底层开发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5-04-22):
单片机,ARM,嵌入式开发,Android 底层开发有什么关系

网友A:
一个比一个高端......

网友B:
广义上都属于嵌入式开发!不过分高端和低端之分,低端系统可以学习单片机比如8051,上面跑逻辑程序; 高端学习典型如Exynos 4412,  直接跑Linux或者Android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义上都属于嵌入式开发!不过分高端和低端之分,低端系统可以学习单片机比如8051,上面跑逻辑程序; 高端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比一个高端......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