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端点1 IN传输问题,求解

楼主(2015-04-22):
stm32l152re端点1发送  PC端bus hound接收,收到的第一字节和第二字节总是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假设Send_Buffer1[20]={1,2,3,4,5......20},接受到的为 x  x  1 2... 18
这是代码,
void EP1_IN_Callback(void)
{
      if(j<20)
   {
    *Send_Buffer = *(Send_Buffer1+j);
    *(Send_Buffer+1) = *(Send_Buffer1+j+1);
    USB_SIL_Write(EP1_IN, (uint8_t*) Send_Buffer, 2);
    SetEPTxValid(ENDP1);
    j = j+2;
    if(j == 20)
    {
     j = 0;
     *Send_Buffer = 0;
     *(Send_Buffer+1) = 0;
    }
  }

网友A:
说明放到EP1的硬件发送buffer的首地址前两个数据不是你想的1,2,而是之前就有dummy值了。

可以在使能EP1的TX valid之前,debug状态下在memory window里看看EP1的硬件发送buffer这段区域的内容。

另外,EP1_IN_Callback()这里已经是PC取走上一次数据之后触发的中断,这里是第二次在往EP1硬件发送buffer中放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放到EP1的硬件发送buffer的首地址前两个数据不是你想的1,2,而是之前就有dummy值了。

可以在使能EP1的 ...

嗯嗯 ,是,终于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放到EP1的硬件发送buffer的首地址前两个数据不是你想的1,2,而是之前就有dummy值了。

可以在使能EP1的 ...

dummy值怎么去除啊。总不能每次都要接收两次,取第二次的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