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三极管Uce的计算!

楼主(2015-04-22):
答案是D!单我计算是8.22!

Ib=(Uce-0.6)/330K;
计算10K上的电流Iin=(20-Uce)/10K;
Iin=Ic+Ib;
(20-Uce)/10K=(Uce-0.6)/330K+((Uce-0.6)/330K)*50;
计算得Uce是8.22!
答案是8.3?
为何!Iin=Ic;还是Iin=Ic+Ib;?

网友A:
我猜,三极管没有完全工作在放大区,所以放大倍数不是50,也许是48,46,45... 大概猜错了

网友B:
8.3可能是用近似算法:把330K和三极管折算成一个二极管和一个(330K/50)的电阻串联。

网友C:
Ib=(Uce-0.6)/(330K+10k)

网友D:
Iin=Ic+Ib≈Ic

经此近似后,答案是 8.31V。

网友D:
LZ 做学问超严谨,赞一个!

网友E:
共射极的静态直流分析,理论没有问题,但是课本的答案不见得一定正确,模拟电路的“模拟”,在一定误差内是允许的;
至于是否工作在放大区,还是饱和区,看输出特性曲线和数据手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三极管没有完全工作在放大区,所以放大倍数不是50,也许是48,46,45... 大概猜错了
...

这是一份试题!网络上看到的!我试着分析了下!三极管应该工作在放大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8.3可能是用近似算法:把330K和三极管折算成一个二极管和一个(330K/50)的电阻串联。 ...

50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Ib=(Uce-0.6)/(330K+10k)

Uce-0.6是压降在330K电阻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Iin=Ic+Ib≈Ic

经此近似后,答案是 8.31V。

输入电流等于Ic+Ib!去掉Ib就对了!
安答案计算应该是去掉Ib的!不知道为何?

网友B:
电流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射极的静态直流分析,理论没有问题,但是课本的答案不见得一定正确,模拟电路的“模拟”,在一定误差内是 ...

工作几年了!三极管的理论知识忘了差不多了!

网友F:
出题的人不专业。: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电流等于Ic+Ib!去掉Ib就对了!
安答案计算应该是去掉Ib的!不知道为何? ...

在遥远的过去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一般都是手工计算的,连计算尺、计算器都是很高大上的工具。因此,近似计算成了工程师和学校老师的必备神技……所以出题者给了一个近似计算的答案。

网友G:
这类题目中是否要考虑Ic+Ib,要看出题前教课书的意图
因此,可有2个答案,其中一个便是做了忽略Ib的,因为(尤其现代贝塔较高)这也是常见的公认允许的,尤其是工程中
楼主不必纠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作几年了!三极管的理论知识忘了差不多了!

我实习4个月了,准备离职,换工作,6月份毕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类题目中是否要考虑Ic+Ib,要看出题前教课书的意图
因此,可有2个答案,其中一个便是做了忽略Ib的,因为( ...

恩!经验之谈啊!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