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作为取样电阻贴片锰铜康铜的区别

楼主(2015-04-22):
请教大家,作为取样电阻,如果是几毫欧的大小是不是首选锰铜的? 我百度了一下,说是康铜易受温度影响,但是抗氧化性比锰铜的好。还有作为取样电阻是首选贴片还是插件的?

网友A:
我喜欢用贴片的,我们这边经常用2612的贴片电阻,功率2W,几毫欧到几百毫欧

网友B:
贴片的相对来说一致性会好一些。

网友C(2019-07-01):
一般制作采样电阻,都选用锰铜,锰铜的温度系数低,生产大电流的分流器也通常选择锰铜,如果特殊要求,温漂可以做到1PPM,精度可以生产0.1%以内,阻值从0.05毫欧到几百毫欧不等,贴片的功率最大生产15W,我们就是生产合金电阻的,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加我QQ:1090655158 电话:13501584059 征亚达陈生

网友D(2020-11-11):
引用 网友C:
一般制作采样电阻,都选用锰铜,锰铜的温度系数低,生产大电流的分流器也通常选择锰铜,如果特殊要求,温漂 ...

锰铜能做到1PPM ?

网友E:
1,温度漂移特性;
2,精度;
3,寄生参数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