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无线灵敏度估算问题

楼主(2015-04-22):
根据灵敏度计算公式:
Sen=-174dBm/Hz+10logBW+NF+SNR
现在有BW=22MHz,SNR=30根据计算 Sen=-70+NF
现在想用LNA提高灵敏度,使用2级LNA级联,第一级G=15,NF=0.8,第二级G=18 NF=1.2
使用工具算出总的G=33,NF=0.83
Sen=-70+0.83-33≈-102 ?
感觉这样算不对,请问哪里有问题?是否需要出去各级LNA的S11?

网友A:
算数很麻烦,很累人,呵呵

网友B:
灵敏度与LNA的增益无关,式中NF是整机的噪声系数,不单只是LNA的NF,加个LNA只会减小了动太范围,会导致距离近时也接收不到,如果加个声表滤波器反而可以NFl提高灵敏度。传统的接收机内部就有AGC放大器了,不缺增益,缺的是信噪比。
举个例子:发射机将1M的基带信号调制后发射,接收处信号强时,接收机解调后,应该也是1M的方波,但是如果有弱噪声叠加在上去,那么方波的高低电平上会有纹波,如果噪声增强或者信号减弱(都会导致  信号与噪声的比值  变小)那么解调后的方波就失真,因此接收机解调后得不到方波了。
噪声又从哪里来呢?其实这个噪声来源高中的物理老师就告诉过我们了,任何电阻的噪声P=KTB,(电子运动时会产生噪声是无可避免的。噪声有时也是有好处的,要不然咱们的振荡电路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起振呢),K:波尔曼常数,T:温度,B:带宽。也就是楼主公式中的前两项,其实楼主的公式还应该说明温度为17度更加准确。就算了安捷伦几十万的矢量信号分析仪也不得不服从这个公式,不信你到实验去设置不同的RBW观察底噪,看下与这个公式计算的不否一样。也就是接收机LNA前端的噪声与带宽、温度成正比,并且一同进入LNA被放大,进而混频,解调都与信号共同行。所以加LNA如果不能改善NF的话不如不加,加了增益是个坏事。另外,LNA匹配时做的最小噪声匹配,而不是最大增益匹配。
楼主公式中的NF是接收自身引入的噪声相对于信号扩大的倍数,也就是考验我们设计能力的关键指示。简单的说就是信号和噪声一同进入接收机解调后,噪声放大的倍数比信号放大的倍数大多少就用NF来衡量,一般NF做到3倍就不错了的。
最一项是解调门槛,即当信噪比超过一定值时才可以把信号正确还原出来。在FSK中,误码率为十万分之一时,一般的接收机SNR常见范围是10~13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