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335烧写问题

楼主(2015-04-22):
我使用的是CCS3.3,仿真器SEEDXDS510PLUS。程序编译没有错误,DSP也能正常连接,但是烧写时老是FLASH API ERRO#12,如图所示。搞了好长时间也没解决,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A:
可能你的程序烧写地址有问题吧,你看看map文件,地址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的程序烧写地址有问题吧,你看看map文件,地址正常否。

可我的程序在其他电脑上可以正常烧写,程序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A:
换个电脑成功那就是电脑问题,换个程序成功就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