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 HID Get/Set_Report问题

楼主(2015-04-22):
各位好,

想咨询个问题,如果Host发送 Get/Set_Report 指令, 但是Slaver没有响应,会有什么显现?Bus hound 检测出是invalid command。

另外libwin32确定能实现Get/Set_Report.动作吗?

希望有大虾可以指点。

网友A(2015-09-18):
具体点,你的命令格式有问题吧,命令可以参考HID Spec,从bus hound抓下来的数据分析应该能看出端倪来,另外bus hound commander可以直接发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