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贴片电阻的值

楼主(2015-04-22):
(无正文)

楼主:
刚刚,又拆了个标号为821的,万用表测量为820欧姆,这个读数是对的。

晕了……

网友A:
018实际为01B, 这是E96误差,1%电阻标注代码.
188实际为18B. 见下面文档
821时5%精度电阻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8实际为01B, 这是E96误差,1%电阻标注代码.
188实际为18B. 见下面文档
821时5%精度电阻标注 ...

受益匪浅,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益匪浅,谢谢您

不客气。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B:
数字的字母很容易弄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