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怎么学

楼主(2015-04-22):
刚毕业一年,做的都是单片机的项目,但貌似嵌入式更加牛X有前途一点,请教各位,怎么样学嵌入式入门快一点?是不是需要先熟悉ARM的体系结构,然后去了解操作系统,然后再学啊?

网友A:
单片机就是嵌入式,你所指的嵌入式是嵌入式linux吧?
自学的很难找工作,因为多数公司需要有实际项目经验的。
建议去培训。

如果一定要自学,可以去下载申嵌的视频来看、网购块2440来玩。
linux使用、移植内核这些用最少的时间去学,重点应该放在应用层,所以你可能还需要学习下C++,可以玩玩QT。
至于你说的ARM的体系结构,就先不要去看了。
自学时间起码需要半年。
要想真正学会,还是要尽快找一份嵌入式linux的工作。

网友B:
学这个浪费时间。
培训android,ios,java直接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这个浪费时间。
培训android,ios,java直接转了。

学这个为什么浪费时间呢?我现在也是学单片机,只不过公司到现在还没实际项目给我搞,哎。大神所指的安卓是指底层驱动那种还是IT互联网做app那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这个为什么浪费时间呢?我现在也是学单片机,只不过公司到现在还没实际项目给我搞,哎。大神所指的安卓 ...

浪费时间,是因为,投入产出比,太低。
你搞mcu,搞3年,能上10K吗?
流行的技术,老家伙都不会,你上来搞几年,就是老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浪费时间,是因为,投入产出比,太低。
你搞mcu,搞3年,能上10K吗?
流行的技术,老家伙都不会,你上来搞 ...

不会吧,搞3年都没有10K,这么悲催。但上面的技术也很多人都会了吧?是搞app那些吗,还是搞哪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