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 如何在已经设计好的PCB中修改元器件封装?

楼主(2015-04-22):
不是换封装,是手动修改~(最好能列一个步骤~谢谢了~~~)

网友A:
1 在pcb中点击design=》make pcb library,就会生成pcb板中元件的所有封装。
2 打开生成的封装,找到所需要修改的元件封装,然后进行修改,后保存。
3打开pcb,将修改后的元件放入pcb中,并赋予所修改原件的网络。
4删除原来要修改的元件,这样就可以直接代替了。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不懂的画可以问我哦: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pcb中点击design=》make pcb library,就会生成pcb板中元件的所有封装。
2 打开生成的封装,找到所需要 ...

好的!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