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ndroid下如何使用linux命令

楼主(2015-04-22):
本人系统方面的新手,正在用一块开发板用Android做的can的测试,我用C写了一个测试收发代码,编译后在adb上运行,不过can口的设置波特率还有up需要一句指令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250000,我在adb直接输入有效,测试收发代码也可以了。
现在我想把设置波特率的那条命令写成system("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250000")放进代码里运行,不过并没有效果,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5-06-26):
请问解决了吗?我在非root用户设置波特率出现这样,
  1. RTNETLINK answers: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请问是否可以共享一下你写的C测试代码,105111420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