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60连接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5-04-22):
最近在尝试用K60输出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从而控制电机转动。使用脉冲控制转速,另一路输出高低电平控制转向。然而伺服电动机的数字控制电路是24V的,K60只有3.3V,伺服驱动器上说脉冲输入口是光耦合器,那么我的脉冲输出接线,和高低电平输出口要怎么设置,是不是要将高低电平输出设为开漏使能,而脉冲信号就直接连接脉冲输入引脚就好了。在此请教下大家谢谢了

网友A:
开漏和有源输出都可以  最好是差分输出

网友B:
楼主你好
伺服驱动器的信号输入端通常都会用光耦隔离的。
至于你说具体应该如何接,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上面通常会有信号输入端电路或接法。

楼主:
谢谢我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