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做一个标准键盘,求源码,或者求指导

楼主(2015-04-22):
    买的键盘矩阵部分,想自己用AVR单片机写扫描软件,HID做usb发送,让这个键盘能做到和标准键盘使用起来一样,主要是能够实现 短按、长按、组合键,  现在卡在这个部分了 。 有没有大神做过这样的工作,能有键盘scan部分的源码最好了,或者给思路也行,谢谢!

楼主:
按键有8*16矩阵  这个的组合键要怎么做啊..

网友A(2015-09-29):
我以前做的一个项目,和你这个差不多,当时做的是防爆电器,普通键盘不能直接用,我自己设计的本安键盘,用2051扫描,接口买的是现成的232转USB芯片,发出和普通键盘一样的扫描码,NUM按键代表是模拟普通键盘还是模拟普通鼠标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