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多通道 多次采样 多基准

楼主(2015-04-22):
/*************************************************
* 项目:多通道adc————1.5—2.5-3.5基准电压
*任文
**************************************************/
#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 ;
uint a[150];
long ADC_timers[6];
void adc_init()
{   P1SEL|=BIT0+BIT1+BIT2+BIT3 ;                //
    P1DIR&=~(BIT0+BIT1+BIT2+BIT3);
    ADC10CTL1|=CONSEQ_3 ;
   // ADC10CTL0|=SREF_1+ADC10IE+REFON; //选择内部参考源1.5V,开启AD允许中 断
   ADC10CTL0|=SREF_1+ADC10IE+REF2_5V+REFON; //选择内部参考源2.5V,开启AD允许中 断
// ADC10CTL0|=SREF_0+ADC10IE;// //选择内部参考源3.5V,开启AD允许中 断
    ADC10CTL0|=ADC10SHT_0+MSC ;                 //打开AD转换,过采样率设置为16个 采样周 期
    ADC10CTL1|=ADC10SSEL_3+SHS_0 ;             //选择SMCLK无分频作为采样时钟, ADC10SC触 发 采 集
    ADC10CTL1|=INCH_3;                         //最高通道设为通道7
    ADC10CTL0|=ADC10ON ;                     //打开ADC10模块
    ADC10AE0 |=BIT0+BIT1+BIT2+BIT3 ;           //开启通道A3、A4
    ADC10DTC1 = 0x78;                           //ADC_10总采样的次数120次
    P1OUT&=~(BIT0+BIT1+BIT2+BIT3);              //下拉电阻
}
    void adc_qi()
    {
        ADC10CTL0&=~ENC;//关闭采样使能
        while(ADC10CTL1&BUSY);//检测AD是否繁忙
        ADC10CTL0|=ENC+ADC10SC;//启动ADC
        ADC10SA=(uint)a; //获取a[]的首地址。首先对A1、A0采样,放入a[0]和a[1]中。再对A1、A0采样,放入a[2]和a[3]中,如此循环下去。
        ADC_timers[0]=0; //A0
        ADC_timers[1]=0; //A1
        ADC_timers[2]=0; //A2
        ADC_timers[3]=0; //A3

      for(i=0;i<120;i++)
       {if(i%4==0)
         ADC_timers[0]+=a[i];
        if(i%4==1)
            ADC_timers[1]+=a[i];
        if(i%4==2)
            ADC_timers[2]+=a[i];
        if(i%4==3)
            ADC_timers[3]+=a[i];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LPM0_EXIT;//退出低功耗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