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mplab运行程序时出现了如下问题,请问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5-04-22):
E)$~M701%{])SOYQTTP%NHW.jpg (176.6 KB )

网友A:
代码放上来看看

楼主:
程序太长了,不好放啊,能不能私信你

楼主:
我直接放程序吧,

RTS 副本.pdf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Delay100TCYx
在哪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ay100TCYx
在哪定义的

source code里面

网友B:
?
source code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
source code里面

把所有Delay删除后就成功了

网友B:
至于为什么,自己再看下吧

网友C(2019-06-04):
怎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