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基础实验

楼主(2015-04-22):
1.1、IO口实验
实验目的学会MSP430单片机IO口的常规操作。
1.2、定时器实验
实验目的学会MSP430单片机定时器常规配置及中断操作。
1.3、串口实验
实验目的学会MSP430单片机串口基本配置和收发数据基本编程控制。
1.4、BEEP实验
实验目的学会通过IO口驱动蜂鸣器。
1.5、WDT实验
实验目的学会看门狗定时器的使用。

详细内容在pdf文件,这5个小实验讲解的很详细,有原理图和代码。

网友A:
下载下来了
现在用的很happy

网友B:
再给些源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C:
有没有简单点的实际项目,自己DIY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简单点的实际项目,自己DIY一下

流水灯最简单……

网友D:
430 的基础知识中最基本的也是对IO口的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0 的基础知识中最基本的也是对IO口的操作的。

是的,一般学习一个单片机,都是从点亮一个led开始
这是学习单片机的hello world

网友E:
很不错的了,,基本的就是IO口的操作的了

网友E:
给分享个5310单片机的程序的吧

网友F:
看门狗实验的很重要的,对程序的连续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门狗实验的很重要的,对程序的连续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handshake

网友G:
共同努力,谢谢分享

网友(2015-05-31):
学会MSP430单片机定时器常规配置及中断操作。
非常好

网友H:
串口和定时器是学习单片机最应该先学的,串口可以在没有显示器情况下通过电脑显示器,显示你的运行状态与结果,定时器可以实现很多时钟功能和计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