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DMA的传输速度影响CPU

楼主(2015-04-22):
我遇到了DMA的问题,就是关于DMA的传输速度影响CPU运行的标准是多少?

网友A:
从手册上并没有给出这个特性。但是由于总线共享的问题, DMA 对 CPU 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为了避免过大的影响, 芯片设计上将 DMA 的带宽限制在 CPU 的一半总线带宽。也就是说,在大数据 DMA 和 CPU 满数据带宽型运行时,最大影响是 CPU 的速度可能会到减半。
应该说:通常的运行条件下, 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B:
大家来围观啊。。